谁能详解一下供电芯片ISL6237引角的作用

楼主(2015-08-26):
如ILIM1与ILIM2门限电流调节在电路中是如何作用的,还有REFIN2输出电压控制,为什么与REF基准电压和VCC两个引角都连了,电流都是如何走的?

网友A:
有时候做维修没有必要知道它太透彻,你知道这芯片是3V和5V待机的,搞清楚VCC供电,反馈,自举,还有EN1和EN2开启脚,知道这些脚位闭着眼睛都能修好了,呵呵,,何必去管他工厂怎么设计怎么去定义它的脚位?知道这些常用脚位会修就OK拉。。。。

网友:
真不好修学习了

网友:
二楼说的好,你又不搞设计。那么麻烦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做维修没有必要知道它太透彻,你知道这芯片是3V和5V待机的,搞清楚VCC供电,反馈,自举,还有EN1和EN ...

如果我说的那些脚位的电子元件出故障了的话,我都不知道这些元件的作用,那我不是都发现不了问题所在了吗?

网友B:
应该弄清楚的,可惜很多资料上面介绍的居然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弄清楚的,可惜很多资料上面介绍的居然不同

是吗?那你有什么资料觉得比较靠普点的,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6-03-09):
不出3v5v ,

网友(2017-04-19):
我也想知道。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4936-1-1.html可以看一下这里的中文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