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EP31-DS3L主板晶振问题

楼主(2015-08-26):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 ,主板是EP31-DS3L , 触碰晶振能开机跑码‘’00“ 不亮机。换晶振后能启动亮机进系统。关机后又不亮机 又换晶振能进 系统 求大神指点。
主板
求助
技嘉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X2的晶振 32.768KHz的那个? 它两脚连接的电阻是R316,测测是不是坏了,,2个谐振电容是C161、C162,你都测测。。

网友:
换了电阻正常开机怎么进系统又进不去了卡在那里

网友:
大神 为什么换掉电阻后正常亮机进不去系统啊

网友:
是啊,谐振电容也要测下,0402的,正常值为0.1v到0.5v之间,南桥待机条件之一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只能换南桥

网友:
依我看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晶振电压0.15V 另一端0.2V 优盘启动装系统到20%出错 无语了 大神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