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HAIPAD山寨平板 接充电器可以开机 接电池开不了

楼主(2015-08-26):
如图,本来是可以开机的,我换了个电池就开不了,然后我接回原来的电池也开不了,电池输出有7.5V左右,后来我直接接可调电源7.5v还是开不了(接在电池接线的位置),接充电器9v就可以开,大家看看是哪个地方的管子坏了,有没有修过这样的?

网友:
第二张图,VBAT,GND的地方是接电池,只有两根线的电池

网友:
因为没有图纸,客户又急着要,我修得脑袋都疼了,又无法恢复原状装回去,(原来接电池可以开,现在开不了)

网友A: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这也有一个也是那个样子!!搞得我头大了,每次单用电池就开不了机,插上电源再接电池就可以(拔掉电源也能正常用),就是不能单用电池开机,真是很见鬼

网友B:
接充电器能开机你是安上电池后再接充电器吗?

网友:
从电池正极跑线找到放电管,看能否放电。

网友C:
说明有短路的地方,导致拉低了电压,

网友:
测量那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这也有一个也是那个样子!!搞得我头大了,每次单用电池就开不了机,插上电源再接 ...

还没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充电器能开机你是安上电池后再接充电器吗?

不接电池接充电器就能开机,接上电池需要接充电器才能开,拔掉充电器直接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有短路的地方,导致拉低了电压,

我也知道有短路的地方,但是没有图纸真的不知道是哪里

网友:
测得出来我就不心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