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300-T33 D1笔记本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5-08-27):
最近修一台神舟优雅A300-T33 D1笔记本,症状为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无规律的LED屏幕背光关闭,跟按Fn+F7关闭屏幕的状态一样,再次按Fn+F7背光再次亮起,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息掉,有时3~4秒钟就关掉了,一看故障现象这明显的是背光部分有问题。那就拆机维修吧。该机版号为H247,如下图,网上找了一大圈,不见有图纸,只有自己跑线了。

此款笔记本使用的是AUO B133EW03的屏,本来认为要么是屏线问题,要么是高压板的问题,拆机后发现屏上根本没有高压板,看来是集成到主板上了。

由于找不到该机的图纸,只找到了一个H24Z的点位图和B133EW03_V1屏的pdf做维修参考了,看了点位图与我这款机型完全不同,
就连主板屏线接口都不对,好在找到的B133EW03_V1屏的资料跟我这款差不多,可以参考,那就依据屏线定义找LED的供电和输
出端吧,屏线定义如下图:

从屏线定义可知21、22脚为LED供电,24~29脚为LED的输出脚,一共控制6组LED,找到了就好办了,对,没错,先上万用
表测这几个脚的电压。首先在屏幕可以正常点亮的时候测试21、22脚的电压为27.4V,顺着屏线找到主板上的对应的屏线插头,
分别找到供电和6根LED控制脚,方便后面的测试。

开机没多久,也就测试的这会儿功夫,又黑屏了,这时再测LED供电只有18.9V的电压,问题出现了升压电路没工作导致LED供电
偏低,点不亮LED,无图纸LED升压是怎么产生的还真不好找,只有跑线了,使用万用表蜂鸣挡顺着屏线24~29找到LED的控制脚
来自一个为D6583的小芯片,看来这个芯片应该是升压模块了,马上百度找了个D6583pdf,果然是升压芯片,电路图和脚位定义
如下图:

原理图上分析可知,D6583的21脚为power ON/OFF脚,应该为升压模块的开启脚,于是用万用表测21脚的电压发现屏幕在自动
熄灭的时候该脚电压为3.06V的高电平,23脚亮度调节有3V左右电压,应该处于开启状态,为验证猜测,按下Fn+F7该脚电压变为0V,再按下Fn+F7该脚电压变为3.06V,同时背光点亮,再次按下Fn+F7该脚电压变为0V,同时背光熄灭,验证了该脚为高电平升
压开启,低电平升压关闭。既然为开启状态而没电压输出要么是芯片有问题,要么外围电路有问题,逐步测试芯片供电脚始终为
18.9V,23脚亮度调节时有0~3V左右的变化,外围升压场管,小电阻电容经测试都正常,难道真的芯片坏了,那就麻烦了,不想
轻易换芯片,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于是对升压芯片各脚打对地阻值,但测试到11脚时发现阻值为0,看电路图发现11脚对地接1uF
小电容,拆掉它再测阻值仍然为0,没办法只能判定芯片坏了,于是到淘宝定了两颗D6583。
经过两天的等待,终于收到了两颗芯片,立刻换上,再测试11脚对地阻值,蜂鸣器不叫了,一阵狂喜。为保险期间先不插屏线,
测下有没有升压输出,结果让人失望还是18.9V,怎么难道还有其它问题,再测供电、开启信号电压都正常,会不会是不接负载
保护,芯片自动关闭升压输出呢,那就接上屏线试试吧,果然LED成功点亮。
本来以为这样就完事了,就一直开机试机,没想到20分钟左右又黑屏了,而且这次怎么按Fn+F7都不亮了,难不成还有其它问题,
芯片又坏了,赶快测试21脚开启电压0V,怎么回事。。。。

继续向前追开启电压来源发现21脚接一个电阻,测试电阻另外一端电压为3.1V

拆掉此电阻,用欧姆挡量测阻值为无穷大,看来此电阻坏了,因不知道这个电阻阻值是多大的,记得先前有测过21脚电压为3.06V,
而此时电阻前端电压为3.1V,差异不大应该阻值不大,粗略估算一下应该220欧差不多了,于是从料板上找,找不到,只有330欧的,
330欧也可以的,装上去,再开机终于点亮了,再测屏线LED供电脚27.5V正常了,使用两天LED背光正常,此机修复。

附上AUO B133EW03屏资料,BD6583MUV-A数据手册和H24Z点位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很好。。很有帮组。。。学习了。。谢谢你的分享啊。。

网友:
给力  耐心的维修 决定成功的成果

网友:
不错的贴子,又让小白增长了见识

网友:
真的不错 写那么多 详细

网友:
背光不正常找到升压电路很重要,楼主技术不错,你的表的电池要换了吧。

网友:
这种国产机器不好修

网友:
图文并茂, 写的灰常好,  加分

网友:
写的很好  加分 修好这问题楼主不简单

网友:
楼主你牛B啊,这种屏的问题你都能修得好

网友:
问高人这个片子是干吗的

网友:
技术不错。写的很好

网友:
写的很详细,和有耐心,板块需要这样的牛人

网友:
高手,赞一个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用B133的屏但升压没在主板上,现在是暗没修好

网友:
感觉修得好辛苦,跑线可真是烦呀!

网友:
一般升压电路都在屏上啊,这个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