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伤心,拆个笔记本清灰把本子拆坏了

楼主(2015-08-27):
今天来个朋友的弟弟,拿一台华硕A43S的
笔记本
来,说是电池充不进电,最近还老是莫名其妙地断电,叫我帮清一下灰,我就拆开来清灰了。悲剧了,清完灰再装回去,发现不能开机了。
笔记本拆机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有插好造成的,有一些插口插座了,会不开机的

网友:
简单 这款机器 有时候 就是这样 你放一下电池 有可能就好了 或是把主板小电池 直接先拿开试一下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吗?这种情况说明机器已经有暗病了。你还去拆,这下说不清了。

网友:
别人都是坑爹,,你这朋友坑的就是你了!

网友:
查到原因了,充电口中间那根针断裂了,用放大镜看才发现,已经换上去,还是没办法开机,待机芯片坏、充电芯片坏。

网友:
一个插口会造成这么多芯片损坏,首次听说。

网友:
以后注意就是了。该拆还是要拆

网友:
这种机器,在动手之前就应该说明的,而且,不开机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是清灰的事啊

网友:
唉 楼主这个朋友不是很地道啊

网友:
给你埋地雷的吧,那么多毛病了不修 找你清理灰尘

网友:
拆机要小心,不能太用力!

网友:
问题机 啊 还清什么灰,, 被坑了 你,,,

网友(2015-09-28):
看你和这朋友关系是不是半生不熟啊,坑。。。。

网友A:
戴尔笔记上门维修我的成就V131时,在换主板时没装好电池接口,造成主板和电池同时损坏。

网友:
机器已经不充电了,说明已经有故障,楼主二话不说就拆,说明楼主是土豪

网友:
我就呵呵笑了,不熟的朋友吧,宰你了啊

网友:
LZ赶上了,修吧

网友:
修好了这个收双倍的钱作为精神补偿

网友(2015-08-27):
今天来个朋友的弟弟,拿一台华硕A43S的笔记本来,说是电池充不进电,最近还老是莫名其妙地断电,叫我帮清一下灰,我就拆开来清灰了。悲剧了,清完灰再装回去,发现不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