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g3418cx 台式机箱开机4分钟后,电源自动断电,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15-08-27):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HP Pavilion g3418cx  台式机箱,开机4分钟后,电源自动断电,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内部配置为:
         CPU        AMD  Athlon(速龙)64*2 双核 4200+
         主板      精英 Iris8 (Nvidia nForce 430(MCP61))
         内存      1GB  三星 DDR2  800MHz
         显卡       盈通 G7300GE  战神版 TC256GD2  (接口类型:PCI-E  16X)
         光驱       东芝-三星    DVD-ROM  TS-H353B   DVD光驱
         声卡       主板集成显卡、网卡(   Nvidia  nForce  430(MCP61))高保真音频

故障现象:按下机箱上电源键开机,开机4分钟后机箱电源自动断电,我首先怀疑是CPU风扇灰尘太多,拆下风扇清灰后问题仍没有解决
看到ATX电源内扇叶灰多,拆开ATX电源清灰,问题仍没有解决,

我以前见过:刚开机就自动关机一般是对CPU的保护,

但开机后要过4分钟, 机箱电源才自动断电,这是什么原因呢?应如何检修呢?这种故障用主板诊断卡能找出原因吗?如果用主板诊断卡可以查出原因,应如何观察主板诊断卡上显示的数字?

网友: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要查温控。不行,再换件。

网友:
cpu坏了。。。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精英的板子,先看散热!!!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先

网友:
amd的cpu坏的面大,一般都是过热保护

网友:
先看看散热的问题,不行就换个电源看看。在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A:
首先应把机箱内灰清一下,掉电时测一下电源绿线电压,看是主板保护了还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应把机箱内灰清一下,掉电时测一下电源绿线电压,看是主板保护了还是电源保护了。

感谢老师指点!

我还想请问老师,如何在掉电时测24针电源绿线的电压? 因为 24针电源是插在主板上的,出现掉电故障时,要把24针电源从主板上拆下吗?  老师是说,搞个针插在24针电源的绿线上吗?用万用表测这根针对电源地线的电压?

如果测出了24针电源的绿线电压,电压值是多少,说明是主板保护了?电压值是多少,说明是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