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 400 SEL P4 没有+5V 300V正常,那处是辅助电源,附图

楼主(2015-08-27):
长城BTX 400 SEL P4 没有+5V 300V正常,那处是辅助电源,附图

网友:
会不会是P1014损害

网友:
麻烦各位知情人士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300V正常,没有侍机电压+5V!!急!!

网友:
长城电源不好修呀

网友:
待机5V是一个简易的开关电源,测开关管是否正常,还有是不是后面拉低。

网友:
好的,谢谢提醒,我以前学过这方面的知识,也在这方面工作,很多年没搞电路,现在搞网络,就是想不通,一直在用的这个电源在插入市电后就坏了,拆出来查了一下,300V正常,就是没有5V

网友A:
光耦换过了,还是不行,是元件不多,问题是没有P1014AP06可换,

网友:
淘宝上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换过了,还是不行,是元件不多,问题是没有P1014AP06可换,

P1014某宝上大把有,如果用其他小电源代用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换过了,还是不行,是元件不多,问题是没有P1014AP06可换,

P1014AP06不正常时就没有5VSB。

网友:
7脚IC 就是待机初级电路

网友:
很多老电源都有。拆一个下来即可

网友:
又是一条好经验贴

网友A:
网购了P1014AP06,更换后能启动,各电压正常,其它零件没损坏,只更换了一只P1014

网友:
感谢各位及感谢dadaniao100抽时间给绘了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购了P1014AP06,更换后能启动,各电压正常,其它零件没损坏,只更换了一只P1014

长城电源就爱坏P1014,谢谢分享,,,,,

网友:
是的,如果测辅助电源电压不正常可试换P1014AP06,我的ATX-2800就是这样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