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6S 主板掉件求助中

楼主(2015-08-27):
手上有块HP4436S的主板主板进水有个电阻烂掉了,有时能开机不有时开不了机,键盘灯闪两下,电流上到0.38左右,有时候电流上到1.1左右内存无复位。手上有这板子的帮忙量下这个电阻是多大阻值的。下面上图。
开不了机

网友:
看图应该是给RTC供电的,找个1K左右的就行。

网友A:
看能否找到此机的图 如果有查D18相联的电路上电阻大小来排除
windows36
看图片像是连到D18 的实际不是是过孔到板层的,并且左连电压有13V左右所以不敢乱接。
详情

网友:
找个个头差不多的装上,试试,不会烧的

网友:
3楼已经回答你了,就查图连接D18的电阻来分析。

网友:
没有图纸吗???按照图纸来找就可以了啊

网友:
RTC供电的一般是102电阻

网友:
从图片上来看,该电阻起直流耦合作用,用个1K左右的就行了

网友:
阻值从大到小装着试试

网友:
这电脑我也遇到过着情况

网友:
RTC供电,补10k的能行么、

网友:
手上有一个,测的是330K的

网友B:
翻图纸看阻止大小呀,点位图跟电路图
windows36
就是没有点位图
详情

网友:
ai挨着试试吧

网友:
不是很大的就可以的

网友:
1K---10k左右就行吧

网友:
这个要么有图纸和点位图,要么就是去试试了

网友:
掉件,被动了手脚的主板 头都大

网友:
10K的。 应该不是这里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能否找到此机的图 如果有查D18相联的电路上电阻大小来排除

看图片像是连到D18 的实际不是是过孔到板层的,并且左连电压有13V左右所以不敢乱接。

网友:
先用100k 再10k 从大到小试下

网友:
rtc有问题还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图纸看阻止大小呀,点位图跟电路图

就是没有点位图

网友:
哦,多找找啊,什么型号的啊   看看迅维客户端有没有啊

网友:
没有点位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像是连到D18 的实际不是是过孔到板层的,并且左连电压有13V左右所以不敢乱接。

那只能刷线路看下到哪个地方 如果没一样的板没其它办法 乱试有点风险

网友:
这个电阻是330K的。。

网友:
好东西一起分享分析  谢谢高手了

网友:
图纸来找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5-09-26):
很大 找个330K用吧     用2M  标显示327

网友:
给你图片看

网友:
参考别的图纸看看

网友:
这个有图纸就好办了呀

网友:
也可从大换到小试多几次就可了,祝早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