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A1389 820-3332-A 适配器不充电 不开机, 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5-08-27):
苹果A1389 820-3332-A 适配器不充电 不开机 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电流表0.01  1.09  跳变  感觉是一下充电一下不充电的现象。
测的L3895  : PPVIN_SW_TBTBST   为12.3  ~11.5v跳变

PPVIN_SW_TBTBST  来自Q3880

再测得Q3880 G极为高
G极来自Q3805控制
Q3805双开关管个2脚和5脚都为0。 把6脚人为接地。   L3895电压不跳变了,感觉正常了。但是还是不开机,电流还是0.01  1.0几 一直跳。,

看来问题在这里, 看图纸2脚5脚来自

   放大

应该是EC吧,主板太新了,弄不懂。

直觉应该去加焊这个BGA芯片。不知道对不对。

附上机器图纸的点位,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LZ维修方向都错了 你这应该从充放电电路去着手 还有那个图上并非EC

网友:
上电1A多了,测Q2100 Q2105 Q2110 Q215  CPUVDD启动等相关信号是否OK

网友:
维修思路感觉不对哦

网友:
电池都能正常开机了,跟EC没啥关系吧?

网友:
查充电芯片,和隔离保护

网友:
反馈电阻坏或者短线或者复位smc试试看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应该是小元件出问题了,待机和保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