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常见故障现象

楼主(2015-08-27):
  数码相机是一种高度精密的机电产品,使用不当和自身缺陷都会导致故障。这里来谈谈数码相机的各种故障和处理办法。

  1。故障现象:液晶屏显示图象扭曲,偏色,模糊,混乱,甚至黑屏。拍照和摄像都是如此。前几年的数码相机常见。此类故障最为频繁,我已遇到CANON A70,A75,S1 IS;SONY F717;NIKON 5700等机型出现此类故障。

  故障原因:CCD问题。这些故障相机共同的特点是都用了SONY的问题CCD,时间长了后CCD内部引线脱焊导致故障。

  解决办法:直接找售后。这类故障是免费维修的。每个厂家都有故障相机列表,可以先上网查查自己的相机是否在列表内,如果在的话维修是免费的。不在列表内的相机要维修就得自己掏钱了。

  维修的方法是更换CCD,好象有的维修部门可以把故障CCD上的玻璃封装拆下来,对引线重新焊接后再封回去。

  2。故障现象:照片上布满横纹,暴光过度,摄像正常。

  故障原因:快门损坏,一直打开而不能闭合。或是快门排线坏。

  解决办法:检查快门组件和排线,一般是排线损坏。

  此类故障以三星的相机最为频繁,不信大家BAIDU一下“横纹”就知道了。三星几乎所有的相机都可能发生这类故障,原因是快门组件的排线断了。我就不明白了,三星你就不能换个质量好点的排线啊,而且毛病出了几年还不改,甚至现在的蓝调系列都有这个问题,无语了。

  对于这类故障,三星官方说是免费维修,但是在一些小地方,可能维修就要花钱了。建议出现此类故障的朋友拿上自己的三星相机到售后问问,免费维修最好,但如果要收费,大家可据理力争,实在不行装成烂仔泼妇闹一闹,有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故障现象:室内拍摄正常,室外暴光过度

  故障原因:光圈组件损坏,或排线坏

  解决办法:更换相应配件

  4。故障现象:相机操作一切正常,但取景和拍摄照片全黑

  故障检测及原因:对着镜头看,看快门按钮按下一瞬间快门是否关闭后又打开。如果快门开合正常,一般为CCD或主板问题。如果快门无动作,则为快门故障,快门一直闭合无法打开。

  故障解决办法:更换或维修相应部件。

  5。故障现象:相机开机后出现异响,镜头无法伸出或无法缩回,液晶屏上显示错误提示。一般相机摔过后容易出现

  故障原因:镜头内部机械部分卡住。

  解决办法:拆开相机检查镜头内部。此类故障的严重程度可大可小。运气好的话可能就是镜头的滑轨错位,拆下装好就行了。运气不好的话如果打坏了相机内部的齿轮什么的,可能相机就报废了。

  友情提醒:千万不要将外力作用在相机镜头上,特别是开机关机的时候。

  6。故障现象:不开机

  故障原因:比较复杂。如果装上电池后开机一点反应也没有,一般是主板问题,首先检查主板上的电源电路。

  解决办法:查到故障后对应解决。

  我曾经修过一个卡片机不开机,结果是电池触点脱焊。还有一个相机是开机键损坏。

  7。故障现象:无法对焦,拍摄的照片全部是模糊的

  故障原因:可能是对焦组件出现故障,对焦电机排线断,也可能是镜头摔过磕过,使里面的镜片移位。

  解决办法:查到故障后对应解决。如果镜片移位,可矫正后用502粘好。

  8。故障现象:闪光灯损坏

  故障检查:如果闪光灯使用不多,本身一般不会坏。检查主板上的相应电路。检查闪光灯振荡电路、闪光电容和触发电路。一般故障原因是脱焊和某些元件(三极管等)烧坏。某些相机有单独的闪光板(如NIKON 5700),容易发生脱焊,应仔细检查。

  解决办法:把怀疑脱焊的地方重新焊接一遍。检查和更换损坏元件。

  9。故障现象:某个或某几个按键失灵

  故障检查:首先用万用表检查按键有无损坏,要求按键接触良好且无漏电。某些时候一个按键受潮漏电可导致几个按键甚至整个相机失灵。如果按键无问题,则检查主板、排线、插座等。

  解决办法:对于按键受潮或损坏,可用无水酒精擦洗,然后用吹风机吹干。主板问题需仔细检查解决。

  维修实例:柯美Z3一台,三个按键失灵,使用极其不爽。拆开机器发现按键全是好的,遂检查主板。发现所有按键都由一片NEC的8位单片机管理。仔细检查单片机各个引脚,发现几个引脚附近有污滓,用无水酒精处理后吹干,一切正常。

  10。 故障现象:不识别卡,或读写错误

  故障检查:首先换个卡试试。排除卡的问题之后,一般是相机的卡槽坏了。CF卡多见,一般为野蛮插拔导致。

  解决办法:更换卡插槽。由于卡槽下方一般有各种电路和芯片,更换务必非常小心,最好请专业人员更换。

  11。 故障现象:液晶屏黑屏或显示错乱,照片正常

  故障原因:液晶屏排线损坏。旋转LCD的机器多见。

  解决办法:更换排线

  另外还见过一些其它故障:

  一台CANON A610,能拍照,无法回放,换主板后正常。一台CANON A系列相机(具体型号忘了),耗电极大,充满电的电池拍摄十几张就提示电力不足,电池和相机发热厉害。更换主板后正常。

  维修注意:相机内部很精密,维修时一定小心。要拆镜头最好找个干净的地方,避免进灰。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相机的故障中,排线问题占了很大一部分。对于损坏的排线,不能用漆包线什么的把排线接起来,必须更换。如果用漆包线接起来,至多用几个月又会损坏。现在有些修数码相机的地方就用漆包线来接损坏的排线,这样修好的相机根本使不住。这一点必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