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独显亮机备份绝对原装BIOS

楼主(2015-08-27):
T430U机器BIOS是修好备份下来的,BIOS芯片没有被动过,绝对原装。
板号:DA0LV3MB8E0        REV:E
显卡型号(一共四个显存): N13M-GS-A2
南桥型号 :SLJ80
CPU型号: SR0N8

网友:
这个BIOS 里面早有了 不过你这信息还是详细些

网友:
  三个都要刷啊。

网友:
很好,刚刚验证的,好用。

网友(2015-09-30):
不错一次刷亮 谢谢LZ

网友A:
你们的机器BIOS坏了,特征是什么我看到好多人在找BIOS,没人说故障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机器BIOS坏了,特征是什么我看到好多人在找BIOS,没人说故障现象啊

这个机器不是BIOS坏了,是机器有电路故障修好之后备份的BIOS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2015-11-12):
怎么多个 应该是那个坏了 没有积分了

网友:
好使,三个全刷  亮机~~~  确定是好的
我的是 DAOLV3MB8F0 REV:F  这个和 我的板子是通用的。三个刷上去 机器亮了

网友:
我的这个来刷一下,为什么我之前在基地下的其他bios  刷上亮了,装硬盘蓝屏,就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  就在也不能亮机了?

网友:
有确定完美的BIOS吗?

网友:
...上电8点几,信号都是好的,三个都要刷啊

网友:
刚好有用,下个试试

网友:
三个都刷完,开机0.8,然后掉到0.66,10多秒后屏才能亮,为什么,我这有两个机器,有一个有原机备份,把u20刷回去可以秒亮,但是另一个没有原bios,刷了几个u20都是等10多秒,有大神有办法么

网友:
DAOLV3MB8G0 谁刷过可以吗

网友:
楼主你有这个板子的图吗

网友:
看版型和DAOLV3MB8G0是一样 刷下试试

网友(2015-12-15):
一次点亮,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