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能改集显吗

楼主(2015-08-27):
DELL N4010 显卡坏了 结果换了两个显卡都是用的时间不长久返修了 手里又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 不敢再换显卡了 请问能改集显吗?
改集显

网友:
不能,要改很多电路。

网友:
如果是HM65芯片以上的可以改,试过几个了

网友:
就算能显示效果还是有差 客户能接收?

网友:
这款是HM55的吧,应该是不能改的。

网友:
应该不能改

网友:
好像这个显卡不便宜呢,不行就换集成主板吧

网友:
这个显卡蛮贵的呀

网友:
其实淘宝的芯片都是 二手的 不怪你

网友:
工厂里面的应该可以改 只是改的方法没流出来

网友:
应该可以改,但是要增加许多配件,要耗很长时间。建议换板。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集显的线路有没有设计出来,有设计出来就可以改,没有的话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