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3 REV1.1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8-27):
今天收了一块联想L-IG41M3 REV1.1 主板,不跑码,通电测了一下,cpu没有供电,没办法只能查图纸了,测了才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EN没有开启。

接着查,EN信号是有VCORE_ENF发出的

测到FSB_VTT没电,

最后测到Q30场管有问题,换了一个,开机跑码,跑到E9,然后刷了BIOS,亮机。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OK,挺好的,知道把图纸一起搞上来 今天的分给你了

网友A:
楼主测量到的Q30是开路性损坏吗?配上实物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不跑码比较难修,像这种大的供电有问题好找出故障,但我遇到的一块板子可能哪部分总线有问题,这个真不好修。找不出头绪。

网友:
学习了 一般我遇到的都是供电都有就是不跑马的

网友:
现在台机主板想找个图纸都难

网友:
感觉不错,看得懂,不是太复杂

网友:
应该是不复位吧?还是有复位不跑马?

网友:
不错,供电一步一步判断到位。

网友:
有图纸维修主板,就是爽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网友:
不过cpu怎么修

网友:
感觉不错……。挺好的

网友:
楼主测完CPU供电后,应该再去测前端总线,再桥供电没有内存供电也会没有CPU工供电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多谢楼主  .000000

网友:
不知道他的总线测量点在哪里

网友:
没有总线供电上拉EN!逆向查供电两步到位。

网友:
技术不错,值的 学习

网友:
图纸加bios  修机器的利器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下下来看看

网友:
有图纸维修主板,供电一步一步判断到位,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量到的Q30是开路性损坏吗?配上实物图片就更好了。

可能是DS之间阻值开路。

网友:
不开机能刷bio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