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坏了就开机不了?

楼主(2015-08-27):
独立显卡坏了,按开关键之后没任何反应,拔掉独立显卡,按开关键还是无任何反应,需要重新拔插电源线之后再按电源风扇、cpu风扇、硬盘才有反应,请问这是什么情况,独立显卡短路了就会造成无法开机?
独立显卡

网友:
独立显卡短路肯定会造成不触发的,电源保护了

网友:
是的,电源保护了,

网友:
是的 开不了机

网友:
换个独立显卡一式不久知道了,感觉你的电源功率是不是不够啊

网友:
我的独立显卡也坏了,能开机,但是点不亮,不知道显卡哪里问题,很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