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进系统很慢,已经更换了:硬盘 内存 bios也刷过了 ,南桥也换过 了。

楼主(2015-08-27):
型号:联想 U410
配置:I5 独立显卡 4G  500G

故障:进系统卡在四朵进花哪里,卡一分钟左右,安装什么系统都一样,而且在本机上面安装不了系统,

已经更换了:硬盘 内存 bios也刷过了 ,南桥也换过 了。没有方向了,求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
去掉所有外设,点裸板看看

网友:
补充一下,进PE 也一样

网友:
这板子找找有没有系统管理芯片,把网卡摘掉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太奇怪了  第一次听说,期待大神的解决办法

网友:
看看CPU供电有问题没,还有看看内存有问题没

网友:
要换板子了

网友:
先看看外设了,这样的机器确实不好修!在不行直接换版吧!

网友:
估计还是bios的  问题  去这里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845-1-1.html

网友:
是自带的固态的问题!

网友:
我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然,你还是查查各总线的阻值吧,

网友:
换个适配器

网友:
应该是BOOS吧  你确定你BOOS刷好了?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大些,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现在?多试几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