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d3v主板换固态硬盘

楼主(2015-08-27):
b75m-d3v主板换固态硬盘后怎样改BIOS啊有用过的没有开机总是提示这样。百度都问过了那些方法都不行啊,有换固态硬盘的朋友来说说谢谢!

网友:
没人啊快来邦忙啊大神在那里

网友A:
换了几个SATA都是这样吗,只有一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几个SATA都是这样吗,只有一个硬盘?

开始装好了没有出现这样的,由于在装其它软件时候出错了后来有重装了一次系统就这样了,
我百度了一下好像是说要设置BIOS,但别人提问解答的没有细说,所以来这里求助…………这样是盘有问题吗?第一次固态硬盘,硬盘是影驰的。

网友B:
把主板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如果固态硬盘是系统盘 就分两个区或一个   装完系统就OK了 接口记得看下,有些SATA接口看看,有些接口是快速接口 不一定能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主板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如果固态硬盘是系统盘 就分两个区或一个   装完系统就OK了 接口记得看下,有些SAT ...

固态硬盘是插SATA3上面的,固态硬盘才120G我做的系统盘,这样系统运行起来快很多120G没有必要分区吧,分区后我怕4K不对齐还有什么那些麻烦的事真多所以没有分区,现在还发现一个问题每次开机的重设时间。真的好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是插SATA3上面的,固态硬盘才120G我做的系统盘,这样系统运行起来快很多120G没有必要分区吧,分 ...

是新主板吗???BIOS时间会变动还是系统会变动。  如果是BIOS时间会动,电池可能没电或者BIOS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新主板吗???BIOS时间会变动还是系统会变动。  如果是BIOS时间会动,电池可能没电或者BIOS供电有问题

不要怀义什么硬件的问题,因为我是换的固态硬盘才这样的。以前用机械硬盘都很正常。

网友:
高手在人间高手在那里来帮忙啊谢谢

网友:
如果主板是支持UEFI,可以使用GPT分区表。如果不行,就改MBR,BIOS 开启CMS

网友:
楼上这哥们我的固态硬盘才120G我不想分区,分区出来也没有多大所以没有打算要分区,只是改BIOS设置不知要怎么设置还是没有看明白,小弟小白一个谢谢

网友:
之前有碰到过在bios快捷BOOT中看不到固态但是,GHO好系统好又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