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故障清华同方一体机

楼主(2015-08-27):
    同行送修的,故障是不上电,拆开 主板看到电源口最近的场管已烧饰看不到型号了,大概是4435,吹下后,测后级对地阻值只有9欧左右,把周边的电容吹下后,阻值还是9欧左右,看这阻值应是CPU的阻值,此机用的是AMD TMM640的U,去掉CPU后阻值恢复正常,看来应是CPU供电的上管击穿了,测量果然如此,两个上管6508其中的一个坏了,没有同型号的可以代替,于是从HP AMD机器料板上拆下两个上管换之,先不上CPU,可以正常开机,于是上CPU测机,可是屏却点不亮,难道 是cpu也挂了,AMD的不足为怪,正好手上有个TMM540的CPU,换之,再次开机屏立马点亮 ,于是关机接上硬盘拷机一切正常,就不知是先坏的CPU再把上管击穿,还是先坏的上管再击穿的CPU,因为电流大所以把第 一个供电场管也烧坏了,这里就不去讨论了,反正已修好了,可以交工了。
        这里一共三处故障,第 一是靠电源口的一个场管烧饰,第二是cpu供电上管击穿,第三是cpu击穿短路

网友:
我的天啊  问题可真挺多  cpu都坏了  客户还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