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110,保护隔离怪问题。

楼主(2015-08-27):
测M5110的保护隔离电压没过, PU4002的5678PIN有19V,123PIN才18.5V,G极18.5V。这个P沟道管子没有导通。要导通的话取决于PQ4002第二脚为高电平,但是实测0V。PWR_CHG_ACOK这个信号是由这个图3D3V_AUX_S5电压上拉来的, PQ4006管子没有导通GDS三个脚都是0V。量3D3V_AUX_S5这个电压也没有,这个电压是由 3D3V_AUX_PWR改个名字而来,3D3V_AUX_PWR则是待机的线性电压LDO3而来。那就测芯片的工作条件了。如图。 11脚主供电18.5V正常,12脚EN开启9.25V正常。然后出LDO5,LDO3,的3-5V线性电压。实测14PIN15PIN都是0V,对地值没有短路。已经确定这个芯片坏了。订了4个一样的JD芯片,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情况。所有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是哪里分析错了,各位大神指教下。  PS:个人怀疑是不是订的这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A:
芯片坏的可能有   可能性很小,在好好查查电路和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的可能有   可能性很小,在好好查查电路和芯片工作条件

哪个工作条件?没有线性电压,还要查哪个?

网友B:
订了4个RT8239都有问题?查一下LDO5和LDO3的对地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订了4个RT8239都有问题?查一下LDO5和LDO3的对地值吧!

前面说了对地值正常

网友:
把PC4115    PC4123两个电容去掉看看呢

网友:
建议5县查下保护隔离那块。PU4002导导通应该是取决于G极第4脚吧。P沟道的应该低导通吧。。。。。。。。

网友:
还是先把管子换掉试试

网友:
看不懂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