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31进水开不了机

楼主(2015-08-27):
插上电池亮指示灯不能开机,维修贵吗?有没有通用的主板,买个二手主板换上去,本子朋友的水是在触摸屏哪里进去的,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拆机看看主板进水到什么情况,如果不是很严重一般清洗一下,加焊氧化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
现在都不知道啥坏了  谁知道贵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看主板进水到什么情况,如果不是很严重一般清洗一下,加焊氧化的芯片就可以

我不懂维修就是拆开看到主板就是触摸下面有点脏,用酒精擦了几下还是不行

网友:
淘宝问过换版(对换)200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还是其他

网友B:
问下大家一般是损坏主板吗?CPU其他那些应该没事吧,还有没有主板是跟这个型号通用的 就是各种借口位置都一样的

网友:
拆机看看进水的严重程度 一般都能修起来的

网友:
赶快送修 专业人士处理 进水机电路腐蚀是很快的越早修好的概率越大

网友:
一看就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问过一家维修的居然报价500元,只是维修不是换版.............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难修

网友:
没有通用的主板,还是送修吧,要不换机子

网友:
这要看都啥坏了,具体要拆开看看

网友:
还是拿到专业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
修一下吗,跟维修店老板讲一下价格。买板的话,板也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
拆开洗洗,没准肯定就好了。那你就赚了

网友:
你想修吗?发给我吧,给你优惠点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大家一般是损坏主板吗?CPU其他那些应该没事吧,还有没有主板是跟这个型号通用的 就是各种借口位置都一 ...

别的东西有没有损坏的也不好说,只有把主板修开机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