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DJU

楼主(2015-08-27):
改好电源通用板 输出14V 5V正常  但是接上负载 14V正常 5V 只有2.34左右  TL431  光耦都换过了 附近的输出电容也换了  不知道驱动板上哪里的故障。

网友A:
换换那个50V加速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换那个50V加速小电容

哪里有50V的小电容  没有  驱动板上的都是47UF/16V的  小电容

网友B:
5V驱动板那边打下阻值 看看是否有短啊  要么就是驱动板的5V转3.3V的1117坏了  要么就是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驱动板那边打下阻值 看看是否有短啊  要么就是驱动板的5V转3.3V的1117坏了  要么就是有短路

把屏幕排线不接 测量电压是正常 输出3.3 1.8 都正常 但是接上屏线 电压就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屏幕排线不接 测量电压是正常 输出3.3 1.8 都正常 但是接上屏线 电压就低了

那就是屏上面有东西短路了 拉低了 你去测一下屏上面的电路 测一下电感对地阻值是否短路了 如果有短路有可能是电容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屏上面有东西短路了 拉低了 你去测一下屏上面的电路 测一下电感对地阻值是否短路了 如果有短路有可 ...

本来主板上标输出的5V 12V  但是空载测电压时  输出6.12 16V左右 感觉是电源板偏高了。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本来主板上标输出的5V 12V  但是空载测电压时  输出6.12 16V左右 感觉是电源板偏高了。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找到故障了  修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到故障了  修好了!!谢谢

楼主啊找到故障后把原因发上来一起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找到故障后把原因发上来一起提高。

我也是半桶水的   忽略了一点 改电源板通用板光耦的3脚一定要接热地   就接到300V电容的负极上就行了      电压立马降下来  输出12.6V 5.2V 正常。

网友E:
没改过,都是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改过,都是修出来的.....

我是知道高压芯片坏了  但是没有的换 没有可代换的   所以只能这样   假如你修的电源板电源芯片烧糊了  看不到是什么芯片 你能修的好?

网友:
这种万能的没改过,一般都是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