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升级失败 求助

楼主(2015-08-27):
刷机走一半  就报错  反复   客户一再强调之前好好的

网友:
报错什么啊。

网友:
报什么数字啊 都不说  让大家怎么帮你  楼主神经  o(︶︿︶)o 唉

接这些 4 4s 5 老机子  这些需要刷机的 一定要先问清楚  有没有id锁 是不是正规店买  (网上买的妖机 板机 黑机什么的) 运气不好 你刷机你就等着赔钱吧

网友:
未知错误代码发来判断问题

网友:
说一下错误代码,修起来也不难啊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2015-09-26):
可能码片 坏了

网友:
楼主试一下 DFU刷机
如何DFU刷机:

1.刷机前,请下载好手机型号对应的固件,固件可以去威锋网下载。保持手机电量充足,建议50%以上。

2.进入DFU模式的方法有很多,这里只介绍相对简单的方法。

手机开机状态下将iPhone与电脑连接,iTunes正确识别后关机。

然后按住电源键,出现苹果Logo后同时按住电源键和home键,持续直至logo消失,继续按住约4-5秒放开电源键,按住home键不松直至iTunes检测到一台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iPhone会处于黑屏状态。

要退出DFU模式,电源键和home键一起按强制重启即可。

3.按住键盘的shift键,然后鼠标点击iTunes的恢复按钮,选择固件路径,鼠标点击之前下载好的固件文件,等待恢复完成即可。

4.固件恢复完成,在手机上按提示操作。整个恢复过程就已经结束。

网友:
不会套件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