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E系统升级BISO失败

楼主(2015-08-27):
华硕K42JE系统升级BISO失败     客户自己升级BIOS 中途家里停电了,然后拿来我用编程刷后开机不亮到1.8左右掉电,然后还可以再开。刷的都是论坛里的  内存槽上的型号。这款还有换EC吗?在线急等 。

网友:
电流1.8A,先别换EC,换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根据描述 就是BIOS问题 要是确实刷的BIOS正确就查下主板比的 换EC?/不用吧

网友:
不用换,应该bios不对

网友:
内存槽上面的 是JZ JE JR  按照这个刷

网友:
华硕的机器很多需要刷工厂BIOS才行的,建议把BIOS分离合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