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理论各种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5-08-27):
第一种 加热修复手机信号方案绝技:
  (一)、局部加热元器件的方法。工具:电烙铁 维修目标:找出故障部位。
  要点:加热什么手机故障消失,就是该元器件有问题。逐个单独加热,就是为了准确的把握究竟具体是什么元器件损坏引起 。
  应用诀窍:如果我们意外的发现手机在用风枪补焊IC或用电吹风吹干后,手机故障消失。但手机冷却一段时间后故障又出现,再次加热后故障又消失,如此反复,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具体找出微小的故障点!此法甚妙,大家不妨一试!
  具体说明:用电烙铁加热局部器件,如果加热CPU,手机能够出现信号,故障可能就在CPU上,我们可以试着更换CPU;如果加热中频IC或音频IC故障可能就在音频或中频IC上;加热13MHz主时钟时钟晶体,有信号了,手机的故障可能就是时钟晶体不起振引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手机无信号都是13MHz频率发生偏移引起无信号的,我们可以用加热来判断手机无信号是否由13MHz主时钟引起。而且这种方法,对音频IC和中频IC故障也比较有效。在实际维修表面,局部加热的方法可以辨别故障部位,整机加热的方法可以模糊修复部分手机的这类故障。

  (二)、局部加热的理论依据,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
  手机的集成IC内部都是由晶体半导体够成,晶体半导体稳定的工作,必须有稳定的温度、湿度。如果手机受潮或在恶劣的环境下连续工作,经半导体的自然调整,手机在正常的环境下就不能正常工作,也就是说,它的电气指标参数发生改变。所以我们的任何电气设备都有电气工作参数指标。不可轻易改变。而晶体时钟则更要求有合适的温度,一旦温度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引起手机时钟晶体频率振荡发生重大偏移或完全不能起振,所以有“温度补偿晶体”的说法。我们这样的维修方法,主要是针对手机的电气特性发生改变的情况--即必须有较高的温度才能正常的工作。

  (三)实例说明:
 1.机型:诺基亚3310、8250、8310无信号,信号跳水。
 修复方案:用烙铁单独加热音频,信号正常,打接正常。更换音频,手机修复。

 2.机型:三星N188手机无信号,用烙铁加热主时钟晶体13M,手机故障消失。
 修复方案:更换主时钟13M晶体,手机修复。

 3.机型:三星T508无信号,信号小伞出来得慢,用烙铁加热13M,手机故障消失。
 修复方案:更换主时钟13M晶体,手机修复。

第二种 加热修复手机信号方案绝技:
  (一)、修复整机长时间大面积的高温加热。在我们一直无法分辨具体的故障部位时,为了使手机的电气特性得以恢复性的改变。我们可以用整机大面积加热的方法。
具体操作方法:在确保手机主板的一些塑料插件完好和液晶显示屏完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主板吊置靠近100W的白炽灯2cm处进行10小时的烘烤。

注意事项:
  1.与灯泡保持一定距离。2.易高温损坏的显示屏、灯光片必须拆下。3.塑料插槽和卡座必须在灯炮背面。

主要应用故障:
  实践发现,这样的维修方法,可以修复手机的无信号,不发射、不开机和自动充电等故障,对不显示故障效果较差。

  (二)、理论依据:
  这样做,我们可以模糊的认为它可以修复手机的电气参数指标,手机的晶体振荡器件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另外,还存在一些可能性,手机的集成IC管脚密集,底部的线路板夹层之间有大量的过线和穿孔,这些都可能残留污物因潮湿而引起短路,在长时间的高温下,水分被充分的蒸发,手机的电气特性得以恢复!线路板存在断线和元器件存在虚焊现象,经加热也可能可以开机。依据物理学原理可以知道,任何金属物体都存在热胀冷缩的现象。实践发现,对部分电气参数发生变化的器件能够用加热法修复,对更多的器件我们只是作为一种测试和判断!
  我们在整机主板加热的情况下,手机的短路部分或虚焊部分就可能被弥合,所以手机又出现在热状态下可以工作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于虚焊还是比较好处理,但对于断线情况就比较麻烦了。

检修手机故障的基本方法
  主要介绍一些维修手机时检修故障的基本方法、判断故障的大致范围及手机维修的一般技巧,使从事手机维修的朋友能快速查询到故障的部位、快速排除故障。
一、 自动开机
  加电后,不按开机键就自动开机了。主要由于开关键对地短路或开机线上其它元器件对地短路造成(低电平开机)。取下手机板,用酒精泡清洗,大多可以解决此故障。

二、 自动关机(自动断电)
  1. 振动时自动关机 主要是由于电池与电池触片间接触不良引起。
  2. 按键关机 只要不按键盘,手机不会关机,一按键盘手机就自动关机,主要是由于CPU和存储器虚焊,对CPU及存储器加焊接一般可解决问题。
  3. 发射关机
  手机一按发射键就自动关机,主要是由于功放部分(或功控)故障引起,如功放损坏、断路等;若功放正常,是由于电源IC带负载能力差引起,更换即可。

三、不开机
  1、加电后按开机键,无任何电流反映,多为电池簧片或开机线断或接触不良;若电压已加到电源块上,说明电源块虚焊或损坏。
  2、按开机键电流10mA左右,多是13M没工作。
  3、按开机键电流50mA左右,大多是软件或逻辑电路的问题,重写软件,加焊逻辑电路。
  4、加电大电流(500mA左右),多为功放、CPU击穿短路,可取下供电电路中的电感实验;
  5、按键大电流,多是电源块损坏;
  大电流的判断方法:降低供电电压,使电流在200mA左右(不至于扩大故障),加电一段时间触摸电路板上的元件,哪个发热既是损坏的元件。

四、 不入网
  不入网可分为有信号不入网、无信号不入网两种情况。目前在市场上爱立信系列、三星系列的手机,只要其接收通道是好的,就会有信号强度值显示,与发射电路无关;其它系列手机必须等到手机进入网络后才显示信号强度值。对其它系列的手机在判断故障范围时,给手机插上SIM卡,调菜单,用手动搜寻方法找网络,此时,能找到网络,证明接收通道是好的,是发射通道故障引起的不入网;用菜单方法找不到网络说明接收通道有故障,先维修接收通道。
  接收通道的故障,一般有13M频偏(可用示波器和频率计测量)、本振停振(测有无锁相电平判断)、高放、滤波器损坏(可用假天线实验)。
除摩托罗拉手机外,均可测有无正常的RXI/Q来判断是射频电路或是逻辑电路的问题。

五、 发射弱电、发射掉信号
  1. 发射弱电
  手机在待机状态时,不显弱电,一打电话,或打几个电话后马上显示弱电,出现低电告警的现象。这种现象首先是由于电池与触片接口间脏了或接触不良造成;其次是电池触片与手机电路板间接口接触不良引起;再其次就是功放本身损坏引起。
  2. 发射掉信号
  手机在待机状态时,信号正常,手机一发射马上掉信号,这种现象是由于手机功放虚焊或损坏引起的故障。

六、 漏电
  手机漏电是较难维修的故障。首先判断电源部分、电源开关管是否烧坏造成短路。其次判断功放是否损坏。再其次,漏电流不太多的情况,给手机加上电源1~2分钟后用手背去感觉哪部分元件发热严重,此元件必坏无疑,将其更换。如果上面的方法仍没有解决故障,就只有去查找线路是否有电阻、电容或印刷线短路。

七、 信号不稳定(跳水)
  由于接收通道元器件有虚焊所致(摔过的手机易出现此故障)。主要对接收滤波器、声表面滤波器、中频滤波器和接收IC等元器件进行补焊,大多能恢复正常。

八、 软件故障
  归纳起来,手机软件故障主要现象有:
  1 . 手机屏幕上显示联系服务商、返厂维修等信息都是软件故障,重写码片资料即可。
  2. 用户自行锁机,但所有的原厂密码均被改动,因此出厂开锁密码无用,重写码片资料即可。
  3. 手机能打出电话,但设置信息无记忆、显示黑屏、背光灯不熄、电池正常弱电告警等故障,在相关的硬件电路正常情况下,软件也能引起这些故障,必须重写码片资料。

九、 根据手机电流判断故障
  1.  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不动,多为电池簧片或供电线上有断路。
  2. 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微动或不动,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开机信号断路或电源IC(不工作)引起。
  3.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10mA左右返回,多是13M没工作。
  4. 按开机键有20~30mA左右漏电流,表明电源部分有元器件短路或损坏。
  5. 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针指示电流,比正常值200mA左右小了许多,但松开开机键电流表指针回到零,这种现象说明电源部分基本正常、时钟电路没有正常工作或者CPU没有正常工作。
  6. 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指示电流200mA左右稍停一下马上又回到0mA。这是典型的码片资料错乱引起软件不开机故障。
  7. 按开机键有大电流漏电表明电源部分有短路现象或功放部分有元器件损坏。
  8. 加上电池就漏电,首先取掉电源集成块,若不漏电,说明故障由电源IC引起;如仍漏电,说明故障由电池正极直接供电的元器件损坏或其通电线路自身短路(进水易出现此故障)造成。根据电池给手机供电原理查找线路或元器件(电源滤波电容、电源保护二极管有时会出现短路)。
  9. 手机能工作,但待机状态时电流比正常情况大了许多。这种故障的排除方法是:给手机加电,1~2分钟左右用手背去感觉哪个元件发热,将其更换,大多数情况下,可排除故障。如仍不能排除,查找其发热元器件的负载电路是否有元器件损坏或其它供电元器件是否损坏。
  10. 手机无信号强度指示或无网络,可根据电流表指针摆动情况判断故障的大致范围。正常情况下,在手机寻找网络的同时,电流表指针不停地摆动,幅度在 10mA~20mA左右。如果电流表指针摆动正常,仍无网络,这种故障多见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手机,故障范围大多在发射VCO部分或功放电路部分;如电流在10~60mA不停的寻网,多是混频以前的问题;若无信号电流停在一个位置不断的摆动,则故障多在接收本振电路或接收通道其它部分。

网友:
这个必须缵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李暖宝宝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个学习资料是哪里的,很适合初期学习用

网友:
兄弟,这么好的帖子,灌水合适吗?

网友:
我是来弄下载积分的,打扰了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学习资料是哪里的,很适合初期学习用

资料来源的话网上都可以找  要发表出来 排版清晰  让别人一看就明白  还是得注意整合  重点作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来源的话网上都可以找  要发表出来 排版清晰  让别人一看就明白  还是得注意整合  重点作标记

这就是学习笔记呵呵,以后多来点

网友:
楼主这贴在写的很清晰,适合我们这些新手看

网友:
学习了 正好加深下印象 不错

网友:
简单明了  一看就明白

网友:
加热法是维修电器的一招,用好了也事半功倍!我曾经直接用烙铁加热电解电容找出罪魁祸首!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故障不茫然了

网友:
不错   新手入门必看

网友:
学习学习

花晨月夕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2015-09-29):
对于一些新入门的者有一定的帮忙

网友(2016-05-30):
谢谢分享,我这边正好需要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总体来说,有一定的学习价值,不过总体来说还是一洗二刷三加热的老三样,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2016-06-30):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对修手机很有帮助

网友:
资料来源的话网上都可以找  要发表出来 排版清晰  让别人一看就明白  还是得注意整合  重点作标记

网友:
不错   新手入门必看,学习了

网友(2016-08-27):
这个比较牛逼啊,好东西

网友:
这东西不错,值得收场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给力

网友:
小白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6-10-18):
很给力,给我们很大的指导,谢谢。

网友:
好痒的,记住了,LZ继续发好帖

网友(2016-11-17):
真好,可惜太长了。有点记不住。

网友:
很好的维修笔记,谢谢分享。

网友:
手机硬件好小,不好掌握

网友:
每次自己焊接完就废了 不用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