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 大短路 解决后 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5-08-27):
版号是date2dmb8d0 拆机通电 发现PD4  超级烫 把PD4 拆掉以后 待机电流还是有点高  手摸的时候发现PU8  也很烫

照样在去掉后 待机  电流0.008 待机 3V  5V  都有   主板上的指示灯也亮了    随后在料板上拆了个芯片还上后  上电  电流还是0.008   在触发的时候  发现电流瞬间1.4  掉电  让后自己在上电   在掉电  在上电 重复   现在没有思路了  各位高手兄弟   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应该是有电压先出来了。要不就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电压先出来了。要不就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有没有修过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修过着样的

接着查呀。。。。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微短的啊

网友:
先测各大电感有无短路,再测一下各大电源管理芯片的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