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无声音,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5-08-27):
笔记本是华硕 F85s     声卡ACL 269    现在耳机 内置都无声音,供电5V  正常   芯片11脚无电压   13脚无电压,
刚开始有杂音,我吹了下 声卡芯片,就没声音了,以为是声卡坏了,现在换了2个全新的问题都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刚开始有杂音,我吹了下 声卡芯片,就没声音了,以为是声卡坏了,现在换了2个问题都一样!!

网友:
换过,一样的

网友:
应该 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供电的问题

网友:
声卡也同样需要供电,时钟、复位三大条件的。

网友:
供电问题,找图纸测声卡供电,

网友:
楼上说得对,复位没有电压!!

网友:
声卡和功放一起换

网友:
查复位11脚,应有3.3

网友:
呵呵 是两个5V的  一个是数字一个是功放  你看吧 很有可能烧 一个保险电阻或者电感

网友:
查一下条件啊!看看声卡的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声卡电路排查

网友:
声卡复位都没有肯定不行啊 测测11脚阻值

网友:
先看看能抓到声卡了不

网友:
把声卡芯片拖一下锡试试

网友:
解决了吗?好奇为什么你吹之前还可以,吹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