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 不开机,电流0.6A

楼主(2015-08-27):
拆开测量了下,没有CPU供电,还有个PL4801(VCCSA)供电也没有,好就是你了,换 个FG=芯片(PU4801)就好了。

网友:
这种机麻烦

网友:
我修过好向台

网友:
电流在0.6A的多半CPU供电缺失

网友:
楼主这是秒了吗  有时候也是不需要查条件的

网友:
这个是秒杀吗!!!

网友:
外部条件正常没供电就干芯片了

网友:
估计你供电芯片有发热,要是缺电不出CPU供电电流不会到0.6

网友:
是不是芯片有短路?  记得这机器不出U供电。电流只到0.4A左右

网友:
换芯片前不检测一下外围供电条件吗?高人。

网友:
CPU 供电坏了?很少见 这机器待机芯片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