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液晶电视自动开机、乱跳菜单等故障原因及维修、改进

楼主(2015-08-27):
故障现象:观看时不时跳出菜单等故障,有时连遥控器也不能控制。
  网上查了一下LG液晶电视的故障,反映此类故障的较多,有认为是电源板故障的,也有认为是按键板漏电或输入板、主控制板(数字板)故障的。由于已过了LG原定的保修期,于是自己拆开进行了检查,发现线路板上有些松香液粘手,怀疑绝缘不良有些漏电,于是对各线路板进行了清洗、烘干后装机,果然机器又恢复了正常。

但使用2周后同样的故障又再出现,又拆机对各线路板进行了初步检测分析,电源板、按键板、输入板没有明显的故障点,怀疑数字板可能有些不稳定的问题。由于此类故障较多较普遍,应该是LG液晶电视的通病,可能存在元件或设计上的问题,故投诉LG要求免费维修。

LG客服服务倒是蛮周到,马上过来进行了查看,由于我自己后来又对液晶电视各线路板进行过拆装、清洗,所以客服维修人员来检查的时候故障没有出现。LG客服维修人员坚持认为此类故障应该是按键板漏电问题,更换按键板就好了,但我拔过按键板连线还是出现故障,而且按键板上7触微动按键开关都用万用表检查过正常,故不同意他的看法。由于按键板是通过连线先到输入板,再通过连线到数字板的,而且输入板上也有电源按键,故我认为有可能是输入板问题。最终LG客服维修人员同总部联系后同意我的意见,2天后LG客服维修人员免费为我更换了按键板和输入板,自动开机、乱跳菜单的故障不再出现。

我对换下的按键板和输入板进行了查看分析,估计问题应该在输入板的电源按键上。

按键板元件面

输入板元件面

按键板和输入板部分电路分析

分析:

LG各系列液晶电视几乎都采用相同的按键板,只是不同系列的输入板可能不同,按键板上的功能键分2路通过连线经输入板再与数字板连通,除了按键板上的7个功能键外,其实输入板上的电源(POWER)键也是与按键板上“OKMENUINPUT”键并联一路输入到数字板上的。当电源键触微动开关接触不良或有漏电时,其与R12串联后的接触电阻若与R104接近时,会出现“屏显”;当接触电阻与R103接近时,就跳“菜单”;若接触电阻与R102接近时,就会跳出“输入模式”,由于此时类似按住了电视机上某功能按键,故遥控器不再起作用,也不能关机或其它操作,与发生故障时的情况相同。

故障原因:

经分析故障应该在SW1这个触微动按键开关上,也就是电源按键开关。由于使用上的习惯,电视机侧面的功能键一般不会去用,一般都用遥控器来操作;而开机时习惯走过电视机随手按一下电源按键打开电视,再拿起遥控器调频道,关机时也习惯站起来走过电视机按下电源开关,所以电源按键是电视机上平时用得最多的按键,所以故障率较高。

但我电视看得并不多,电源按键也不常用,为何也会出现这个故障呢?而且类似故障其它同类机型也很普遍,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LG在这个电源按键设计上的问题。

输入板正面(带电源按键)

输入板正面(拆除电源按键)

从上面2张图可以看到月牙形的塑料按键是直接卡在输入板上的,由于没有另外的弹簧或外力,按键直接与SW1接触,并对SW1有一定的压力,SW1内部本身有一块弹片,将塑料按键顶出,正常时SW1常态为开路,当塑料电源按键按下时,SW1闭合,控制电视机电源的开启或关闭。

由于SW1使用多次后内部弹片会发生疲劳,弹性变差,而月牙形的塑料按键由于其它的一些原因也可能对SW1的压力变大,造成常态时SW1内部触点有接触电阻,根据接触电阻的不同,最终出现“自动开机、乱跳菜单”等故障。如果经常使用电源按键的话,此故障不可避免。

使用、维修中的改进建议:

1.用户对于此类LG液晶电视,开、关机时尽量不要去按电视机上的电源开关,采用遥控器操作;

2.建议LG公司在电源按键下面加一弹片(最好是非金属,避免短路),减少对SW1的非正常压力,减缓SW1的故障发生;

3.更换SW1这一触微动按键开关,换一质量较可靠的型号;

4.LG液晶电视的电源开关其实没有完全切断交流电源,只要电源插头接入电源插座,不管电视机是否开启,内部电源板上的辅助电源一直长时间工作着。建议LG公司重新设计输入板,去掉SW1这一软电源开关,增加可以直接完全关闭交流电源的开关,电视机内部完全有空间安装这一交流电源开关。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完全避免此类故障,也可减少电源板上电解电容因长时间通电而造成易老化等故障。更可以减少待机电源的损耗,为节能降耗做贡献。

网友:
这个电源按键与其它的按键一样吗,为何不一起换了呢而一定的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