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CER 4930掉电

楼主(2015-08-27):
如题,板号LA4201P JAL90  独立显卡小板的 一开始是插电公共点短路,找到一个电容不良换了,CPU供电上管si7686 DS极是通的,不知道正常不,反正取下来了,暂时没同型号的换。现在是CPU上管和独立显卡板没装,待机0.01到0.02之间,按开关触发后电流到0.15掉电,BIOS电池是取了的。
查了下各电压。发现取下TPS51117连接的PQ26,电流能稳定在0.14不掉,而装上PQ26后,51117控制PQ26产生的+1.5VP能出来,但最多0.2秒掉电,掉电回到待机状态,还能再次触发。
不知道怎么上图,不好意思,请各位老手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不上CPU会这样 还有可能是 后级有微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会这样 还有可能是 后级有微短的

si7868mos管DS极之间阻值为0正常吗,对这个不清楚,不敢先上CPU

网友:
我也正在修,修好告诉你

网友:
还有个奇怪问题,按触发之后恒流源显示的电压会自己变高 从19.6V变成了21V,什么情况机能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B:
断开电感,看DS是不是0的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感,看DS是不是0的阻值

CPU上管7686是取下来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上管7686是取下来测的

上管取下来只能说是断开公共点了,测试不到是不是电感的后级短路

网友:
查各路主要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