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fan error

楼主(2015-08-27):
开机报错FAN ERROR   然后自动关机》
以前遇到这个都是风扇的问题 ,报了150换风险 。屁颠屁颠的拆机 换上风扇还是会报错 ,郁闷

不会是主板的检测风扇电路有问题吧!  拆机  ,  发现 F4这个保险断了  换了一个!开机还是滴滴!fan error  日了狗了这是,难道要换 h8s啊 ·    ???

网友A:
那你看看风扇转没转,转的话散热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机子修好了没?

网友:
是否此电路还有问题,再看看吧,平常都是换了风扇就好的。或者换的风扇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看风扇转没转,转的话散热片换一个试试

风扇是转的

网友:
H8S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没有呢换了h8s  还是 不行啊

网友:
换那个管来试试

网友:
风扇没转的话,改成常转

网友:
大哥,风扇报错有那么吃力么?各种办法各种想呗,别人说再多都是一些意见,关键还要靠自己

网友:
改常转试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