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常见的故障

楼主(2015-08-27):
  故障现象:花屏,黑屏有菜单和文字显示,回看照片正常.
  处理办法:更换CCD.
  故障机型: 佳能A70 A75 A80 A85 A90 A95 IXUSII IXUSZOOM S60 IXUS400 IXUS500 IXY400 IXY 索尼U20 U50 T1 T11 T33 T3 T33 T5 F717 441 440 <大280 大281 小280 小281>用在三星摄象机和JVC摄象机,索尼摄象机上. 尼康5400 5700 富士F401 F410 F700 F710 F420 F402 S5000

 故障现象:从LCD上看相正常,但是照出来发白,放大有横条.
  处理办法:一般内置镜头不断快门线,是叶片被油粘住了,油从马达泄露出来的,用酒精清洗叶片.清洗叶片时要特别小心,叶片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很难复原.外置伸缩镜头一般都是快门线断,由于伸缩频率太高.换快门线.外置伸缩镜头也有叶片被油粘住的.比如佳能A95.
  故障机型:三星i5 i6 S500 S600 S800 L50 L60 NV10 索尼108E 109E F717 柯达4530 LS443 6430 佳能A610 A620 IXUSI A420 A430 A80 卡西欧R41 R51 S500 S600 Z500 Z600 奥林巴斯U800 U700 U710 尼康5700 5800 5900 理光R3 R4 R5

  故障现象:摄象机LCD上无任何显示,但是取景器<猫眼>正常.
  处理办法:一般都是LCD传输排线断,换 LCD排线.
  故障机型:松下GS400 GS11 GS15 GS30 GS50 DS60 GS24 GS26 GS27 GS37 GS47 GS57 GS58 GS35 GS38 GS25 GS28 索尼SR200E 300E 42E 60E 62E 82E HC90E HC20E HC30E HC40E 特殊故障判断 相机黑屏,一般有2个可能.一个是快门没打开,一个是CCD坏.最简单是办法是,开机看一下光圈打开没.如果看不清,可以变焦放大光圈.就可以判断是什么坏了.光圈要是打开了,那就是CCD坏了.反之没打开就是光圈坏了. 三星I5和I6设计有三个缺陷:一个是快门叶片被粘住,一个是开机马达坏,马达有的是光藕检测不到,有的是断路.一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坏.芯片型号MAXIM8611 很多机器电源管理芯片都是用MAXIM8611 还有MAXIM8611A 闪光灯不闪:80%是坏触发芯片.一般触发芯片就2种.一种是长方形,一种是正方形.这两种芯片都可以通用.只要能焊上. 辨别好坏:触发芯片是由8个引脚组成.有一边四个脚是通的.有一边是3个脚通的,这三个脚与另一个脚是有阻值的.但是也有些是无穷大.一般触发芯片坏,就是两边4个脚都通了. 索尼和松下摄象机1394口坏的比较频繁,多数不连电脑。理光R1 R2 三星L55W 镜头不能拆开马达那部分维修,拆过后装上会有响声,或者卡。理光R3 R4 R5 R6 R7 R8 R30 镜头里的摆臂探头容易断,断了会检测不到 ,会导致不能伸缩。和光耦坏的现象一样。摆臂有时检测不镜头会把摆臂卡断。

网友:
相机也会吗  不会是复制的吧

网友:
相机太精密,拆个装不回去了

网友:
相机,好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