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烧线圈故障的实例检修分析

楼主(2015-08-27):
  打印头另一个常见故障是驱动线圈损坏。判定驱动线圈是否损坏的方法是:将一根打印头电缆一端插入打印头,用万用表测量另一端对应的驱动线圈的直流电阻,一般驱动线圈的直流电阻应为33欧±2欧,如果测得的阻值偏差较大,可能是线圈开路或短路,会引起不出针或出针无力的现象。

  测试时可将万用表的一支表笔接公共端,另一支表笔接各个驱动线圈的对应点,更换单个线圈时可先用吸锡器将线圈上的焊锡去掉再用刀片将周围的胶割开,取下单个线圈,更换即可。

  引起打印驱动线圈开路故障的原因大多是主板上的打印针驱动管损坏。驱动管被击穿短路,会引起驱动电流过大,将驱动线圈烧坏。判断驱动管是否有故障,可用万用表测量打印头电缆:红表笔接公共端(公共端为驱动电源正极),黑表笔接驱动管的各个对应位置。正常时,测得的直流电阻应为18千欧左右,如偏差较大,则说明该驱动管已损坏。每个驱动管对应——根打印针,例如LQl600K打印机主板上有24个驱动管Q1~Q24,分别对应1—24号打印针。

  故障现象:一台lq-1600k打印机,开机时,打印头稍一移动,即勾色带,第8号针折断,线圈也烧坏,其他正常——打印机维修实例。

  lq-1600k打印机维修检修分析:因线圈烧坏,故怀疑驱动管q8有问题,经在线测量,q8无异常。为慎重,先换上新管,再更换号针和线圈,装机后一开机就出现勾色带、断针现象。按正常情况,刚开机打印头处于复位过程中,打印针是不出针的,而一开机就勾色带和烧线圈,表明在复位过程中,8号针线圈有大电流流过,而q8为新管,因此怀疑24针数据形成电路3a(e05a02la)有问题。测该电路的24个输出端均无异常,但不能否认集成块内部有其他问题,于是更换集成块后,再修好打印头,连好线,这次没有把打印头装到字车上,而是脱机观察。

  开机发现8号针又伸出不收回。经仔细分析,集成块e05a02la的输入数据是由集成块10c(e05a10aa)提供,假如10c出了问题(10c 集成块很少发生故障),则不管它后面的电路如何正常,都会发生故障。试着更换10c(e05a10aa),连好打印头电缆,开机发现8号针在字车复位过程中不再伸出。关机测线圈,也未烧坏。装好打印头、色带,开机不出现勾色带了,自检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又是一条好经验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