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4LY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5-08-27):
asus K54LY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 没有开启3.3V

最后发出点位发出来大家帮我研究下 ,小弟先谢谢

K54LY R2.1 点位图.zip

网友:
内接不 显示

网友A:
既然没有3.3V开启 那就去追查来源 需要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有3.3V开启 那就去追查来源 需要的条件。

还有点高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点高见吗??

目测如果显卡不过就不会发出开启信号来开启背光 你也可以从主板飞一根3.3V 你强制开启背光看看 如果看到的是白屏那就是显卡没工作 如果对了 那就是断线 或者是那里拉低了开启信号3.3V

网友:
先软在硬,刷BIOS不行换显卡,没什么好考虑的

网友C:
记得换跟屏线试下,遇到三四台了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你可以考虑显卡

网友:
先换屏和屏线试试,不行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不错不错 收藏收藏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还不会用试波仪呢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换跟屏线试下,遇到三四台了

这种故障屏线的可能很小吧

网友:
楼主修好的说下看

网友:
外接正常也有可能是显卡啊  或者屏线

网友:
104排阻,EN在排阻上

网友:
显卡的供电条件具备吗?加焊试下。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D:
EDID波型不对,查显卡供电,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EDID波型不对,查显卡供电,加焊显卡。

EDID是什么波形。球指教

网友:
是完全不显示,还是暗屏,修过几台暗屏的,是没有19V屏幕背光主供电的

网友:
追查一下信号吧

网友: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证明不了显卡是好的。外接走的是 VGA信号,内屏走的是LVDS信号。像这种情况检查屏线和屏没问题。直接加焊显卡试试。就有可能显示正常。3.3V电压不出,大多数都是没有检测到屏。所以不出屏供电。

网友:
如果你的示波器设置正确的话,EDID波形明显不对。

网友:
查下条件

网友:
这个机子上次有同行清灰给整不亮了 也是外接显示内接不显 整死了都没整出来

网友:
华硕的 很多 是排阻 坏了! 华硕的 很不好修

网友:
前段时间也修了台K42Jr的外接显内屏不显!修了好久都没有修出来,华硕的烂本子真恶心,楼主要是修出来了,发个帖分享下经验!

网友:
楼主好了吗 我遇到2台了 和你故障一样 显卡换了还是不显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是0809000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