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奇怪问题 求助

楼主(2015-08-27):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470e开机 闪LOGO就掉电 拆机看到乌龟壳有点发黄果断换掉 加电开机悲剧了 0.40不动了 后来看到论坛里有人说乌龟壳旁边的8脚要一起换 于是找板子换掉 之后亮机正常了 开始装机 开机后问题来了 显示硬盘格式化错误 重新分区 不行 低格 不行 换硬盘还是不行 希望大神给指点指点 先谢过

网友A:
看一下CPU附近的电容和供电管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CPU附近的电容和供电管是否有短路

机器现在能正常开机 进PE正常  就是分区装系统 硬盘显示格式化错误 系统没法装 换硬盘一样

网友: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个问题确实很不好弄

网友:
谢谢了 换CP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