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头绪PCI插槽不能用

楼主(2015-08-27):
客户的监控机,故障为软件打开后本应显示录像画面的但是每个通道都是黑的,我从新装了软件,无果,从新装系统,无果,故障依旧,找了一个PCI网卡装上能认到网卡,但是插上网线,右下角依旧打叉,基本确定是PCI插槽的问题了,但是测量PCI时钟复位电压都正常,打值卡也都量了数据线地址线阻值都为无穷大,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对照量量吧。复制来的
① 供电:A2 为+12V,A53 为+3.3V,B1 为-12V,A62 为+5V。
② 时钟:B16,33MHz,由时钟芯片控制(工作电压1.1V~1.6V)。
③ 复位:A15(工作电压3.3V 或5V,在按RST 按键时有跳变电压为正常,例如,3.3V—0V—3.3V 的电压跳变)。
④ 32 根AD 线受控于南桥,对地阻值600Ω左右为正常值:
A 边:20、22、23、25、28、29、31、32、44、46、47、49、54、55、57、58
B 边:20、21、23、24、27、29、30、32、45、47、48、52、53、55、56、58
⑤ 字节使能信号:A52、B26、B33、B44。直连南桥,对地阻值要一致,为600Ω左右。
⑥ 帧周期信号:A34#(必须上CPU 才能测到,有三次大的电压跳变为正常)。
⑦ IRDY#(主设备就绪):B35。
⑧ TRDY#(从设备就绪):A36。
⑨ DEVSEL#(设备选择信号):B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