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哈。

楼主(2015-08-27):
ATX电源板二极管短路。。全部取下4个整流二极管。。弄丢3个。。只剩1个1N4007。。4个二极管全是一样的型号么 。其余3个u知型号的也能用1N4007ME

398625933 -5 有问题发求助板块

网友:
要求不高的设备看功率而定

网友:
220V的电源一般都是用IN4007整流,IN4007的耐压值是1000V

网友:
四个二极管是一样型号的,在没有整流管的情况下用整流桥代替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电脑电源用4007功率有点小。电源整流管用的最多的二极管RL205     功率大的 用IN5408

网友:
和你手剩下的完全一样

网友:
建议用1N5408,也可以用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