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827T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8-27):
1.R827T不开机更换图中原件,还是不行的话,就看看电流跳变状况。判断是不是U或者是字库问题、此方法不是万能的。手机故障没有固定的。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通过此种检查通病的问题解决。我这台就是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看来高手还是很多的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升压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升压IC?

看上去像是。

网友:
怎么找到这个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