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大短路之插Cpu微短

楼主(2015-08-27):
今天客户拿来 一台E49独显11310-2 lss-1 mb有事您Q我
拔掉电池接电流表大短,给客户报价,80大洋,我以为就是个扣个电容就好了,迅速拆机。(这机器我拆不低于50台了,老板接了奔驰宝马公司的电脑全是E49的换网口的)继续……
板子拿出来,仔细看也没有什么(me)地方烧糊的。Cpu内存全拔了,烧机吧,电流加到1.0多开始摸,摸到稳压二级管了(摸这个都是有准备的有点烫)电源口稳压二级管烫,拆下来一看底部烧裂了糊了。于是就换了,插上电正常了,没插Cpu内存就慌着装机了(想着正常了肯定没问题了),大部分装好就帮客户清清灰尘扯扯皮,清完之后就插上Cpu内存,装好。我一插电尼玛0.44 CC灯一闪一闪,欲哭无泪啊,于是就把Cpu拔了插电0.44不闪灯了,心想三代Cpu坏了?我一看电流心想不对啊0.44Cpu电压没出,(商场快关门了就把客户打发走了)
又把主板拆出来了,量了一下电感 艹短路的,一看是长晶体管发出的,管子型号VT1323SF跟VT1324SF可以代换。一共有三个管子,有一个是集显的。有俩个是Cpu供电的用一个复合电感,我不知道哪个管子短了就插上电摸一下(尼玛摸一下恨一辈子,摸的都有阴影了T.T差点就享年19岁离开维修生涯了,疼的嗷嗷叫,手指头立马起泡)把那个烫死人的管子取掉不短了。于是就在料板上找了三个,哎呀妈呀,这JB管子怎么(me)焊啊。结果还是我焊好了,换一个管子从料板上拆了9个拆焊好一个。哎买新的8块钱一个
换好装上Cpu跑到1.12掉电!!!!尼玛不玩了艹下班。
第二天来了店里堆了4台E49换网口的,于是拆开一台对比着修,一查集显没出,摸着晶体管也不烫啊,(就抱着行不行就这样了的态度修吧,把我烫出阴影了)就换了下Bios   我嘞个去上了跑了好了,不容易啊真心不容易啊!
小弟希望大佬们摸机需谨慎,修机秒杀 谢谢各位

网友:
没发上图  请谅解

网友A:
报价真低才80, 我们这 最少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真低才80, 我们这 最少150

没办法啊   原来的电脑城倒闭了  搬到新地方价钱要低很多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有待机不触发,待机5V对地短路,测试通往CPU供电的三个长方形玻璃管,还在犹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有待机不触发,待机5V对地短路,测试通往CPU供电的三个长方形玻璃管,还在犹豫中

你摸摸那个烫就换

网友:
我一般先微微摸下 不太确定时抹点锡膏

网友:
烫这感觉我至今都难忘啊

网友:
才80?修那么久!哎!难做!

网友:
晶体的芯片集成了场管,之前修过一个戴尔的,问题是不出3v5v,5v对地值有点小,烧不出来,尼玛,把cpu内存都谢了,什么情况,3v5v都出来了,装上cpu不来了,换了cpu不行,一个样,拿掉cpu发现cpu测供电电感5v电压,看图纸,原来cpu的晶体供电芯片由待机5v直接供电的,摘掉,3v5v出来了,这中芯片很烦,测都不好测

网友(2019-05-08):
发帖辛苦支持一下。。。。。。。。。。。。。

网友:
写这么多字辛苦了.总结都很好。。。。。。。。。。。。。。。。。。。

网友:
80修笔记本,这价格,房租交的起吗?

网友:
80元 真心的 对不住你的手啊
辛苦了 老板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