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 能说一下CE的复位  是怎样产生的吗

楼主(2015-08-27):
哪位师傅  能说一下CE的复位  是怎样产生的吗 我现在在查EC的复位不知道如何查

网友:
什么机器?要是有图纸就好分析下

网友:
什么型号什么版号

网友:
电阻上拉电容延时

网友:
RC延时电路

网友:
3V通过一个电阻或者电容做延迟 得到ECRST

网友:
上迅维培训一下吧!或者买本书认真学一下。基础知识不懂咋谈修机?

网友:
找到EC的复位脚,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延时产生复位。。。。

网友:
楼主应该是找不到脚位吧,有些脚ECRST#,有些脚WRST#,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很多名称的,建议报个远程学习下基础

网友:
复位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查電路圖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 不同的板子信号名不一样  所以不怎么好找!

网友:
RC形成延时复位

网友:
一般是电阻电容延时  二班的 自己看图纸。。。。。。。。。。。。。。。。。。。

网友:
线性3V经电阻电容延时产生

网友:
电阻加电容延时产生

网友:
一般都是3v线性电压,通过电阻上拉而成!

网友:
3V通过一个电阻或者电容做延迟 得到ECRST    这个回答正确   我一下就找到了   复位脚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