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6007不开机短路

楼主(2015-08-27):
OPPO 6007、短路充电显示电量过低 按开机键不开机。

故障分析,显示电量过低,证明软件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开机也不成问题,电源表加电短路,证明负载有短路的地方,照成主板运行电流过大 所以充电显示电量过低。经测量图中三个地方,及背面有一个电容对地短路,大家遇到这种短路的,一般正常使用照成这样坏的,都不是大件坏,然后一个电容一个电容拆下来看下,测量是否有短路,当拆掉箭头中得电容试,主板不在短路,故障排除!。

网友:
所得税法实施的都是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判断它们有短路时是怎么样做到的呢,是对各个电容打阻值吗。

网友:
上点电压烧一下,看热不热更快。不用一个个拆。

网友:
这种没图纸的 也只有短路好修 遇到短线或者芯片损坏 真的还不好测

网友:
请问楼主,开机也不成问题,电源表加电短路。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
今天刚碰到一个  不过在 东海论坛里看到了  跟你一样的  解决了

网友A(2015-10-09):
p 这种加电短的,烧鸡烧不出来吧,只有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 这种加电短的,烧鸡烧不出来吧,只有拆吗,

加电漏电的看漏多少,如果加电 后漏几十毫安的可以把电压调高,不能超过5.5V,让电流到100毫安以上,此时主板未工作,所有元件温度应该都很低,摸上去只要有温温的就可疑。另外用酒精蒸发可以辅助判断。
如果加电只漏几毫安的就没必要去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