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5热开机无显冷开机正常!!求助!

楼主(2015-08-27):
一体机B305,AMD独立主板。冷开机进系统玩什么都可以···在系统里玩大半天,重启就无显示了·在开关机也不显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放一段时间等机器冷下来了就有可以开机正常显示了。有修过这类问题的大哥指导下!~~~~~~~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A:
要查热机不正常时的条件哪些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查热机不正常时的条件哪些没有。。

查过了··显卡等供电都正常

网友B: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不知道呀!!!要是确定显卡早就直接干了

网友:
可以把显卡  用BGA做下

网友C:
我碰到过一模一样的现象,后来是桥空焊,加焊了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一模一样的现象,后来是桥空焊,加焊了桥就可以了

恩~~明天我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