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触发

楼主(2015-08-27):
联想G470不触发,待机有3V5V,刷了BIOS换了IO南桥都不行。是不是开关坏了,怎么量开关键有没有坏

网友A:
量开关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B:
要检测EC的待机条件。

网友C:
3  5V正常,看 3 5V芯片发出好信了吗

网友D:
看下RTC 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先查EC条件啊。测开关看上面有没有电压。按下开关有没有跳变

网友:
这机器喜欢进水

网友F:
看IO 32脚 有没有拉低  就知道开关键 是否坏了

网友D:
拉低EC 32脚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G:
最好先测一下开机的三加二加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开关上有没有电压

开关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检测EC的待机条件。

待机条件是那些啊。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3  5V正常,看 3 5V芯片发出好信了吗

你说的是PG吗?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RTC 有没有问题

rsmrst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查EC条件啊。测开关看上面有没有电压。按下开关有没有跳变

有跳变高低高,但是开不起来

网友:
目测无进水。无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IO 32脚 有没有拉低  就知道开关键 是否坏了

有高低高,证明开关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拉低EC 32脚试试看行不行

不行啊,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先测一下开机的三加二加一

不懂。教教我。3+2+1=6

网友:
这个你最好先判断是南桥问题还是Ec问题,这样就容易点了,

网友H:
我这有一台,开关17V,EC32脚有跳变.开不起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这有一台,开关17V,EC32脚有跳变.开不起来.

哦.搞定没。搞定了告诉我

网友:
PG不应该是19V,这是个信号,它本身是没电压的,它是由外部一个3.3V的电压上拉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先测一下开机的三加二加一

你说的三加二加一是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
找个时序图看一下

网友:
桥都换哪 现在才来量条件

网友:
量开关有没有高低高

网友:
高低高跳变有没有到EC    EC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有 3 5 V查EC啊

网友:
放弃吧。换主板啊

网友:
用万用表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哦.搞定没。搞定了告诉我

搞定了,充电芯片坏了,还有充电芯片左下脚那两个小电阻也坏了

网友:
量开关有没有电,再按开关看能不能拉低

网友:
这机器很好修的啊

网友:
直接用表开机,不行就主板有问题

网友(2015-09-27):
这个IO是不是带程序的那个,问一下卖芯片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修机找两点一线,桥和ec都换了只能查线路了。

网友:
这下学到了经验

网友:
测开关电压有没有高低变化就行了

网友:
测开关有没有3.3~0~3.3的跳变

网友:
楼主查的地方太少了吧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买本迅维出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一书,好好研究下

网友:
待机条件那 都测了?

网友:
可能是CPU背面的铁壳坏了。这个机器都是这

网友:
你要看一下EC芯片正常吗?

网友:
测量一下EC的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啊,楼主可按着时序查啊,出发的时序

网友:
测EC 复位 lid 供电 acin

网友:
换个EC吧。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BIOS,按步骤测试,不行就换EC,南桥

网友:
测下ec条件,看有啥发现

网友:
开关坏不坏你按下测量有没变化

网友:
没有多少内容呀

网友:
我有一台 还在修 电流是4MA

网友:
查ACIN 然后加焊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