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多核x2电源,紫线电压跳变如何检修呀?

楼主(2015-08-27):
航嘉多核x2电源,紫线电压跳变如何检修呀?5vsb从3v至5v之间跳变一般会是哪的问题?绿色接地电源风扇转动,测3.3正常,5v  跳变,12v跳变,请教大家给个检修方向谢谢。求个这电源的图纸

网友:
楼主查一查取样电路看看。

网友:
先测300V稳定吗?把待机部分小电解全换了 查取样稳压电路

网友:
300v很稳定,每个大电容150来v也很稳定。 5vsb这路ic应该是0265控制的吧,电源我刚接触不会弄呀。

网友A:
0265ic的第五脚有270多v,我不知道是不是量错了有这么高。300v正经过三个243贴片电阻串联接到0265的第5脚的。三个电阻在线测了下阻值正常。光耦换了,副电源变压器到紫线的两个整流二极管比较粗大的,也拆下来测了,万用表提示正向120多short,反向3000多open,这算正常吗,一般二级管正向560左右吧。0265第二脚接着的一个贴片电阻2R7,测了下阻值有6欧是不是有问题了,会有影响吗?

网友:
整流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65ic的第五脚有270多v,我不知道是不是量错了有这么高。300v正经过三个243贴片电阻串联接到0265的第5脚的 ...

二极管的反向应该是无穷大,2R7应该是2.7欧。不过你的表是否有较大误差呢。

网友:
二极管一端通 一端不通

网友:
那个2r7电阻测的是6欧,原来是表本身有4欧误差,这个表当时一千块左右吧,德国货,当然是个很老旧的数字自动量程表,同事给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误差。那个电阻基本正常。当时用风枪把这个贴片电阻吹下来时很费劲,把板了那一块都有点吹鼓了,0265芯片的针脚都顶出去了,我又重新焊回去了,结果电源正常了,紫5v,红5v,3.3v,12v全都正常了不跳变了,接主板可以启动,试了会没事就交工了。
不知道是不是0265芯片有针脚虚焊了引起的电压跳变现象,表面上看各焊点都很好,亮堂无锈蚀。反正是交工了修的一头雾水。

网友:
跳变电压光藕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