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有杂音一般是那点问题??

楼主(2015-08-27):
喇叭有杂音一般是那点问题??声卡芯片换了两个都一样  。不知道看哪里了麻烦大家告诉下还有奇怪的问题,我换成XP 无杂音正常,换win7就有杂音,,驱动是官方的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IyODN8ZTU3ZDBiZTF8MTc3Njg0Nzc0N3wwfA%3D%3D

网友:
这个芯片是5V供电,有两个,AVDD1和AVDD2

网友:
一般由一个三极管转换来,78L05一般是这个。

网友:
U2502产生输出

网友:
功放或 电容不良,换一套试试,还有板上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不错不错新手求学

网友:
从电容入手查吧,用示波器或者直接替换电容

网友:
功放,电容

网友:
我有台神州也是这样的,在XP声音正常

网友:
量一下喇叭供电时多少,应该是2.5V,如果电压正常,应该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声卡坏了也会的

网友A:
如果耳机没有杂音,那就是喇叭问题,如果耳机也有杂音,功放,还要声卡坏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耳机没有杂音,那就是喇叭问题,如果耳机也有杂音,功放,还要声卡坏可能性大

xp系统下正常,,win7系统就不正常,驱动一样

网友B:
是不是很老的机器,出厂时是win7系统吗

网友:
我也有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驱动问题可能性大点,可以尝试下其他驱动程序

网友:
喇叭正常阻值是8,这个问题我修过换芯片好的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后来是喇叭接主板的线松了,你接个耳机看 内音有没有

网友:
WO PENDAO  bios went

网友:
我碰到过bios 问题

网友:
楼主刷个bios 试试 说不定会有 惊喜

网友:
要不  就是声卡电容

网友:
声卡的谐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很老的机器,出厂时是win7系统吗

华硕x85s,不是很老,有点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后来是喇叭接主板的线松了,你接个耳机看 内音有没有

接耳机没声音。

网友:
一般电容问题多点

网友:
那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那就 有可能是没有完美 的win7驱动

网友:
我也遇到过xp正常  win7有杂音 最后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觉得还是驱动     重新下载个不是官网的

网友:
这个驱动问题啦  XP默认是正常的  WIN7要专用驱动  就跟G4一个道理

网友:
喇叭问题或者功放,声卡

网友:
功放  喇叭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