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X4(M460)加不上音量,自动减故障

楼主(2015-08-27):
这个个机子拿来修得时候是,听筒没有声音,客户说摔了的,屏幕上音量自动出现减音量,加上去的音量,自动减到底了,拆机取下侧键,故障依旧,说明主板上的侧键电路上的问题,最初找压敏电阻,无果,方法都用了,不行,最后拆掉图上圈出来这个4个脚的黑色块子,意外出现了,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啊你的图片好歹也发一张清楚一点的啊,好让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芯片导致的,以便互相学习。

网友A:
手机主板还不会修啊,那里能学到

网友:
修上手机了.....

网友:
电脑还没学通呢,手机可以已经占【迅维】半边天了

网友:
黑色的难道是压敏电阻集成芯片?

网友B: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四个脚的黑块子的?瞎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四个脚的黑块子的?瞎猜的吗?

测量的吧  瞎猜拆坏了其他功能呢

网友:
恶心的魅族手机。。。后悔买了PRO啊

网友:
魅族魅蓝NOTE拿售后检测手机主板坏了,请问有大神会修吗?可以给维修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主板还不会修啊,那里能学到

迅维就可以学到呢,学习可以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