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41p i5 3代 开机 滴滴报警维修

楼主(2015-08-27):
上电电流 1.2 感觉没有读内存,下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6200-1-1.html 这个bios 刷下OK 了,

发个帖子 告诉大家 不要走弯路,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正好遇到一台.............

网友:
路过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戴尔很多有这个通病的

网友:
刷BIOS也能解决很多

网友A:
我手上有台戴尔,开机就嘟嘟报价,但可以点亮,进系统就不向了,使用都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台戴尔,开机就嘟嘟报价,但可以点亮,进系统就不向了,使用都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

RTC 没电了

网友:
三代四代机器的BIOS都容易损坏了

网友:
刷完了后会不会有开机慢的情况

网友:
现在的BIOS怎么感觉问题那么多,还都是稀奇古怪的现象

网友:
上次也修过一台,不是这个型号,谢谢

网友:
现在设计的bios稳定性不如以前,各种故障都有。设计师都有点炫技,但是实为脑残!

网友:
先易后难,学习了

网友:
新机器bios是个问题  赶紧来【迅维】报名bios技术  哈哈

网友:
会不会造成开机时间显示慢

网友:
就是喜欢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10-09):
为什么下载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