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的IBM为什么设计这么复杂? X220T进水不能触发,在月饼的指导下还找不到头绪!

楼主(2015-08-27):
进水机,主要在排线附近,其他也有多处少许腐蚀,但没有掉件,清理所有位置以后测试,不插排线(已经腐蚀掉脚了)竟然有两次外接亮机,提示电池电量低,接电池后外显好像正常,但是主板好像供电芯片位置“滋滋”响。
两个排线断线的脚位用银漆修补,测试CN4可用,CN3有短路。单插cn4的时候也竟然内屏亮了一次,只是稍微偏红。
以上是历史,辉煌不再重现--------------------  放了两天后不能触发了

下面是重点:
1 加电待机都有,只是电流偏低

电路图,TP45对应CN17的-PWRSWITCH信号,有高电压3.3V,短接不能触发。但跳变信号可以在D53上测到。

2 还好有月饼老师的暗中帮助,感谢月饼。按照他老人家的时序,查到如下状态:

3 这是图纸上对应老师讲的关键信号,可惜是低,不正常

4 不正常的不少,这个15V也没有出来

看情况好像这个TB出了问题,回想到开始能够亮机,于是加焊了一圈,但不行。

为什么X220设计这么复杂,多出来这么多专用芯片? 实在受不了了! 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把,这个小机器太难伺候了

网友:
Think的开机时序确实很复杂,遇到不触发还可以 碰到掉电就哭了

网友:
这板子好坑的。不好修

网友:
好像是有难度..................

网友A:
这板子便宜 实在不行直接换了

网友B:
楼主这个饼哥帖子地址给一下谢谢

网友:
IBM就是把你绕进去那三个芯片,H8 TB ,还有LENONO字样的芯片,绕的你晕头转向的,呵呵,其实修IBM修多了慢慢就不需要那么绕路了,直接戳中要害。。。

网友:
这个机器真的难搞 尤其进水 太多不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饼哥帖子地址给一下谢谢

搜x220就有了

网友:
进水的不好说  不过IBM都是这样的  老的T40 新的X200  没啥大的变化

网友:
这种机型不太好修,IBM 还容易断线

网友:
最苦逼的还是我们维修人啊!再难修还是要修的

网友:
兄弟,烧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便宜 实在不行直接换了

不便宜阿,450呢

网友:
诅咒这个讨厌的IBM,早点倒闭就好 要不我们整天修这种机器就惨了

网友:
求教楼主最终修好了吗   我这TB芯片的VCC3M   VCC5M都正常了 但是不举 这是为何呢

网友:
时序复杂 熟悉了其实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这种板看见就有一种想砸了的冲动

网友C:
楼主, 饼哥那段给个链接吧,谢谢了。搜索翻了好几页还是没找到

网友:
我的分析是参考tb62501芯片。。。可能新的芯片有变动吧。

网友:
换板算了,耗费时间

网友:
TB检查下。我觉得还是要仔细看下进水的部分有没有断线,电阻是不是腐蚀了。

网友:
TB 我叫 栅极驱动器  管东西确实不少

网友D:
楼主你不是测到有地方不对了吗  测到不对就往前推就行了吗

网友:
换版  果断换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饼哥那段给个链接吧,谢谢了。搜索翻了好几页还是没找到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2599
感谢大月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不是测到有地方不对了吗  测到不对就往前推就行了吗

放了两天没动,现在竟然可以开机了,不过是上电自动开机,只插cn3排线内屏有显示,不过条纹太重。cn4插上就不触发,可能有短路

网友:
哥,现在已经不是Ibm的时代了,

网友:
这个机器要是能修好的话,其它机器就好修了 啊!

网友:
你还真会找人,他可是大神呀?

网友:
有X220T的图纸没,与X220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