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纸维修华硕U31SD 主板

楼主(2015-08-27):
      一台华硕U31SD 的 不开机 发现开机小板 电压只有1.5V 左右 由于没有图纸 点位 看论坛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9436-1-1.html 的这位朋友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位仁兄是飞5V 的线 ,我也飞线了 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单独接电池的时候 关机关不掉 关机后马上就开机了 接电源马上就好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 还是硬头皮上 跑线后发现是通过一个130的排阻 作上拉   最后换了三个才好 换第一个的时候 也是输出电压偏低 还怀疑到后级 短路 最后换了第三个才正常  这也确实证明了 华硕的这种130 排阻确实是有通病

网友:
乱改线路容易造成莫名其妙的新问题

网友A:
华硕的电阻太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电阻太容易坏了

不光华硕的,感觉好多排阻出现问题的

网友:
兄弟你在干啥呢?

网友:
感谢分享呢 排阻确实呀

网友:
排阻是很容易坏   华硕的稍微比较多

网友:
在asus的机器里面排阻问题确实很多了

你的这个要是附加一图片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822出名,今天又出了个130!排阻的体积太小了,造成功率不足易烧损。

网友:
等我 想着 发图 机子已经装好 给前台了  反正也好量 在右下角那边 跑线 一下就找到了 发一个 我自己做的跑线的小刷子 网上买的 绑不紧容易掉  自己做的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