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量有三星R428的RTC电路实物对比图

楼主(2015-08-27):
  我在上一个贴中描述的问题,很多回复判断是RTC电路问题。哪位大师有这个板子的RTC电路图与实物对比图啊,好让依样测一下这个电路是哪里出了问题吧?

网友:
三星一些rtc就在硬盘贴纸下面,南桥背面,rtc电容容易短路造成待机偏高

网友:
直接把发霉的电容吹了

网友:
以前不止一个帖子有上图的。自己多搜下。

网友:
rtc,你看看只接rtc电池时,哪些地方带电,而不是到处问

网友A(2015-10-03):
我手上有这机子,不过不明白你要表述什么意思

网友:
RTC电路图与实物对比图啊,这到那弄,自己找个有图纸的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这机子,不过不明白你要表述什么意思

能把硬盘纸下容易发霉哪里  拍张照片吗? 手里有块板子 。  怀疑上家弄掉键了  感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0439-1-1.html 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

网友:
什么问题,你对比看得出来什么啊,又不是实物,

网友(2015-11-09):
早点看到你的帖子就有了  客户把机子都拿走了

网友:
一般是右数第一列 第一、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