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基4535 掉电 维修

楼主(2015-08-27):
迅维回来好久没发帖了,正好下午没事,把早上给同事修的ACER宏基4535说说,   别人送的, 让我修一下。  接机器测试每次能进系统大概,1分钟左右自动掉电。
首先拆机,清灰处理硅脂,还是一样。 再次拆机,只接主板跟屏试试,哎,怎么回事,按开关没反应了,不会拆坏了吧,这下麻烦了,搞的不触发了 ,修不好也要还原故障啊。。。。。。
     经过反复测试,故障表现为:
1.       单用适配器不开机,电流0.011—0.018掉电
2.        单用电池不开机
3.        电池跟适配器一起用能开机,进系统一分钟左右掉电。
总结了一下,应该修好 适配器不开机就可以了,一下豁然开朗。

维修过程中发现,此机器为二修机,估计是ACIN 连接的地方都有烙铁焊过的痕迹,

  经测 ACIN 只有0.4v , 直接测pr4   打值,20左右不正常。

拆PR4 打值 问题出在后级 ,  ACIN 连到的地方还不少,大体有EC 、桥、 显卡、适配器指示灯控制电路、还有电容什么的,既然能开机先 撬ec 127  ACIN脚  打值还是22, 误杀了, 正在不知道拆桥还是显卡呢,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ACIN适配器插入指示灯还亮着直接拆Q3  坏了

打值   ACIN 打值 220多 ,信心满满的把 EC 脚位  跟 PR4焊好 ,还是不开机,
测ACIN 只有1.4v 还是不正常,  有问题,当拆掉 连接到显卡的 D13 时阻止正常了,本以为 二极管不会拉低呢,经测试 正向反向打值都是 100左右,

果断换一个,打值330左右  此机修复, 附亮机 ,电池充满电的照片。

网友A:
ACIN引起的不过保护隔离常见,而电池跟适配器一起用能开机,进系统一分钟左右掉电,少见。

网友:
真的不错呀 加分

网友:
头一回见到二极管也会拉低的,看来二极管以后也不能掉以轻心

网友:
学习啊楼主,谢谢分享,这种情况真没见过,谢谢

网友:
帅锅的技术,也来越牛逼了!

网友:
二极管击穿了    q3  找的很漂亮

网友:
不错 时序清晰

网友:
这种情况倒是少见,上次修了台不出ACOK就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电路的 还好弄

网友:
掉电的故障楼主分析的挺明朗

网友:
技术不错啊,看来理论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引起的不过保护隔离常见,而电池跟适配器一起用能开机,进系统一分钟左右掉电,少见。

开始以为是掉电呢

网友:
我在修的一台是进系统一分钟重启,反复重启,改了电容也不行,通常这种现象都是秒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