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13C屡烧场管的经典案例

楼主(2015-08-27):
不喜欢罗嗦 直奔主题

这个本子是同行拿过来的 说是老烧场管 而且刚换上去之后 管子发烫 开机看了下确实很热  对于这种故障  我是直接测的上管波形 看图说话

上管自举波形不足

由于管子已经换过了 那再换自举电容 这个板子没图纸 版号是X550CL 在论坛上找了个X550CC  没有图纸 在点位找这个电容好费劲   费了点时间 终于找到了  换上去 还是没好  再换芯片  这个芯片是OP=FL(应该是R730GE)  众所周知 华硕的QFN不好焊 (谁有什么妙招说一下)换了一个上去 焊好之后 上电  不开机 仔细看了下 也没有连锡什么的   没关系 再换  OK 电流上去了 再测波形 有了 开机瞬间 管子也没有那么烫了

亮机图

关于为什么老烧场管  引用黄老师的一句话 PWM电路中的自举升压不成功 导致上管G极驱动能力不够 场管无法完全导通 这时场管处于放大状态 也就是半导通 D.S极之间产生巨大的电压差 全部的功耗都在高端MOS管本身上面 导致MOS管瞬间发热 屡烧场管

分享经验 各位加点分吧

 会员3202332元2022-9-30 13:01

asus X550CC_2.0.rar

网友A:
上次我也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也修过这个问题

加点分呗 谢谢

网友B:
有示波器就是好!楼主好思路!

网友C:
很不错的经验,感觉这个波形跟电容坏的波形不一样吧

网友D:
焊那种芯片其实一点都不难,先用烙铁把4边上一遍锡再用风枪吹主板最后芯片往上一盖再沿芯片周边吹待芯片4边脚完全融化OK

网友:
最想学实地的示波器了。。哎

网友E:
ASUS的QFN的芯片和别的焊接方法一样  多练习下 也就简单了
注意新芯片上锡

网友:
短路也会烧场馆

网友F:
楼主好霸气  芯片敢接换两次   要是我第一次不成功  那肯定就换别的了

网友G:
人才呀!电路分析的给力,示波器用的也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霸气  芯片敢接换两次   要是我第一次不成功  那肯定就换别的了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H:
是这一期的学员吗?

网友:
不错 加分才行

网友:
原来PWM上管烧的缘由是这样的啊一直都没明白

网友:
顶一个,虽然我不会修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有示波器 专业多了

网友:
示波器挺有用的

网友:
有些时候需要的关键不是技术,是战斗力

网友:
请问怎么从波形看出来上管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BST的电阻烧了,管子一上去就烧

网友:
必须加分  技术贴

网友:
换这种QFN的芯片。个人心得。。。拆下来之后不要清理焊盘。。然后新的芯片把四周加好锡。就直接干上去。就好了。

网友:
反馈问题烧芯片自举问题烧上管?

网友:
有示波器好修一点!不过我的示波器只会用AUTO!这个还是要学习啊!

网友:
楼主技术牛,赞一个!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感谢分享!

网友:
看来是电源芯片不良,遇到的比较少

网友:
经验收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就是好!楼主好思路!

有示波器就是看的直观

网友I:
G级断线也会这样!

网友:
示波器的确用的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E:
ASUS的QFN的芯片和别的焊接方法一样  多联系下 也就简单了
注意新芯片上锡

肯定要上锡啊  QFN都是那么焊的  但是华硕的引脚短啊 所以不好焊

网友K:
意思就还是 芯片造成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霸气  芯片敢接换两次   要是我第一次不成功  那肯定就换别的了

换别的什么。。。

网友:
烧场管查自举是常态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是这一期的学员吗?

不是的 去年11月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的 去年11月份吧

现在干的怎么样?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在很多场合中都得到了应用!例彩电场输出电路,也是为了确保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而跳过放大区。

网友:
呵呵 焊工要跟上  不同材质的板子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工具  凡事都有第一次   如果是有经验的 遇见没焊过的芯片  一般练习两三次  稍微有点手感就OK了

网友:
一般烧管子 都是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
分析的真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意思就还是 芯片造成的问题么

对呀 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也修过这个问题

加点分呗 谢谢

网友:
说白了就是开关管不能工作在放大状态只能存在开和关,当然还有死区

网友:
波波技术好

网友:
这个遇到过一次,换了芯片就不发烫了,开机什么的都正常了,这型号的这个芯片容易坏吧,有可能会成为通病。呵呵

网友:
第一幅图没看清,最高电压是在20v么??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加分

网友:
学习了,下次烧场管直接换芯片

网友:
的确难焊!!

网友:
记性非常好啊。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牛啊

网友:
QFN焊接一定要小心,迅维有视频,但是焊后最好用烙铁再认真加焊一下,一个脚一个脚再检查下,要不然虚焊会扩大固障!

网友:
换自举电容  和  电源芯片  以后 知道了

网友L:
我想说华硕的QFN真心好贱
-龟仙人-
是的 而且图纸还少 又没有丝印 搞死人
详情

网友:
学习了。。。我有示波器,用的不是很好,教教呗

网友M:
X550CL 的bios你上传 X550CC的,原机的bios上传个啊
-龟仙人-
我上传的明明是点位 我没说BIOS吧
详情

网友:
高手维修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是的,专管发烫贯通不够,

网友:
用不来示波器。。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都是直接换掉的,也没想这么多

网友:
芯片坏老烧场管、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分析很好

网友:
有分析,有解决步骤,好!下次有相同故障可以借鉴了,已加分。

网友:
so··············原来如此 自举不足会导致压差过大 从而烧坏管子!

网友:
还是不错的经验,学习值得

网友:
老是烧管子原来是自举的问题啊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们没示波器,一般直接把芯片干了不好就只有换升压上面的东西了!

网友:
pwm问题,ic也换了,自举也换了,好了

网友N:
楼主的无私奉献是广大人民的罪孽
-龟仙人-
这话怎么讲
详情

网友O:
说实话,华硕这些新款确实不怎么好修,哎!
超.级.版.主
是的 不好修! 伤脑筋的
详情

网友:
从实地出来的就是理论基础扎实,受教了!

网友:
好像有点印象,Hen久以前修过一次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我也有个一体机老烧供电。。我一会试试看能好吗,

网友:
QFN最讨厌换CPU管理芯片的。。

网友:
后级短也会屡烧

网友:
ast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那个芯片换多了!楼主就知道其实很好焊

网友P:
为什么 我的就不行 我的也是老烧上管 自居电容换了 三四个了   芯片换了三个都不行 这是为啥

网友P:
没有示波器 怎么判断呢 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没有示波器 怎么判断呢 大师指点一下

没有示波器老是烧管子 直接换芯片呗 打打值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 我的就不行 我的也是老烧上管 自居电容换了 三四个了   芯片换了三个都不行 这是为啥

你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后极短路根本就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无私奉献是广大人民的罪孽

这话怎么讲

网友Q:
华硕真的难修啊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华硕真的难修啊  楼主辛苦了

还好 这个问题用示波器看的比较直观  最主要是没图纸 点位图看的不是那么直接 而且华硕还没丝印 跟索尼一样 索尼有图纸没点位 修起来也是烦啊

网友R:
我又学了 一招 ,可惜我没示波器 。。。。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楼主好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霸气  芯片敢接换两次   要是我第一次不成功  那肯定就换别的了

这是因为楼主一开始就说了,华硕的QFN不好焊。肯定要再干一遍!

网友:
QFN是什么封装?

网友:
牛X 我啥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呀

网友:
不错 又学到新的知识

网友:
碰到过一个这样的症状,换了管子不行,应该是楼主的那种情况吧,当时叫客户把机器丢这仔细检查,结果那家伙老是要抱回去,说有时间再来,就再也没来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会留意一下这个问题的

网友:
好犀利啊。!用波看电压,我有好东西都不会用

网友S:
华硕的确实不好修  要是没点位  没图纸    lz怎么破?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维修少走弯路。

网友:
关于为什么老烧场管  引用黄老师的一句话 PWM电路中的自举升压不成功 导致上管G极驱动能力不够 场管无法完全导通 这时场管处于放大状态 也就是半导通 D.S极之间产生巨大的电压差 全部的功耗都在高端MOS管本身上面 导致MOS管瞬间发热 屡烧场管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个。没有修好。 就是该换的都换了还是照烧。没有找到自举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的经验,感觉这个波形跟电容坏的波形不一样吧

又是高材生来着

网友:
华硕的芯片都不好焊一般的焊功还焊不好

网友T:
我碰到一个也是烧上管,也是烫,芯片和升压电容都换了还不好。

网友U:
思路很清晰啊。加分了~~

网友:
asus的QFN芯片确实不好焊接,焊盘太短了 边上的零件间距也小

网友V:
小龟啊 半年 不见 有吊了

网友W:
抓波抓的好啊,楼主技术不错,加分!

网友X:
           碰到好些dell的台式机主板也是老烧上管,估计也是这一样的问题

网友Y:
其实老上上管 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额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X:
碰到好些dell的台式机主板也是老烧上管,估计也是这一样的问题

台式机芯片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S:
华硕的确实不好修  要是没点位  没图纸    lz怎么破?

那就只能换芯片试了  要不是不好 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抓波抓的好啊,楼主技术不错,加分!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小龟啊 半年 不见 有吊了

你是谁啊 报上姓名

网友:
引用 网友U:
思路很清晰啊。加分了~~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碰到一个也是烧上管,也是烫,芯片和升压电容都换了还不好。

测下G极阻值是多少 自举波形稳定吗 还有5V的基电压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接着

网友:
嗯 加点分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说华硕的QFN真心好贱

是的 而且图纸还少 又没有丝印 搞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M:
X550CL   的bios你上传 X550CC的,原机的bios上传个啊

我上传的明明是点位 我没说BIOS吧

网友:
没两把刷真心修不出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个QQ交流群 这样就很方便我们技术交流了。我来设一个 群号:453014235

网友:
现在发现很多都没有图纸,没图纸就修起机来困难

网友:
华硕的QFN确实比其他的要难焊得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总烧东西就修的头疼啦

网友:
楼主好久教教我吧,示波器还是不怎么会

网友:
楼主好思路,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碰到过一台也是烧显卡供电下管  换了供电和一组管子亮了 后来又烧 换第二个才好

网友Z:
原来是这个原理 ,我原来就是老烧场管就连供电芯片一起换,但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P:
最近老是碰见下雨雷击的 或者 进水 烧窟窿的 哎 每天修的东西都是一样问题出来  头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近老是碰见下雨雷击的 或者 进水 烧窟窿的 哎 每天修的东西都是一样问题出来  头大啊

都烧个窟窿的还要修啊 板层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Z:
原来是这个原理 ,我原来就是老烧场管就连供电芯片一起换,但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能搞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A:
QFN 不光底部四条边要上好焬,测边四条边上好焬也是重点!

对啊 但是不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你别说,这讨厌的华硕qfn确实不好焊,不过无意间看到别人是怎么焊的,就是用烙铁背过来,用尖头汗,这招好 ...

我那个烙铁头根本就伸不进去

网友AC:
楼主技术不错的,为求速度,要是我就直接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技术不错的,为求速度,要是我就直接换芯片

没示波器就直接换芯片 有示波器看的比较直观

网友:
精彩的维修案列

网友:
楼主抓波能手呀~

网友:
来PWM上管烧的缘由是这样的啊一直都没明白

网友:
示波器用的熟练//

网友:
这机器好像只有点位吧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种故障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很好啊

网友:
就是引脚不长在外面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V:
小龟啊 半年 不见 有吊了

   你也是大神!   你发的帖子都很吊的

网友:
灌水太明显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说实话,华硕这些新款确实不怎么好修,哎!

是的   不好修!  伤脑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又学了 一招 ,可惜我没示波器 。。。。

可以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其实老上上管 还是很好修的

有时候不好修的!

网友:
经典案例,楼主分析的好

网友:
QFN的封装感觉挺好焊啊!主板上留锡,上焊膏,芯片上焊膏,芯片摆正,风速小点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那种芯片其实一点都不难,先用烙铁把4边上一遍锡再用风枪吹主板最后芯片往上一盖再沿芯片周边吹待芯片4边 ...

没看明白啊兄弟能详细点吗

网友:
PWM电路如果没有示波器有时真的很难修,

网友:
这个经验学习了,终于明白管子发烫的原理啦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  是什么,在电路的哪里

网友:
还是波波好用啊

网友:
烧场馆就是换ic

网友AD:
看完此贴,知道了自举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了!

网友:
看到示波器就眼红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看完此贴,知道了自举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了!

还有一点我没提到 基电压 这个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自举出问题

网友:
分析的不错, 放大状态都出来了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才呀!电路分析的给力,示波器用的也给力。

传说中 百年难得一遇的好帖,不看后悔一生啊

网友:
还不错哦,值得一看

网友:
QFN好焊的,要是两个主板对拆,我都不用烙铁的,

网友:
这种芯片好换啊

网友:
上管自举不足导致芯片发烫,之前修过一台k42j的板子,不短路,就是不输出3v5v,芯片发烫,尼玛,就没想到是自举的问题

网友:
分析得很好!

网友:
封装芯片其实也很好焊接的呀  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好思路,宝贵的经验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波波用的好啊,技术没得说了

网友:
上管一般能有多少伏,24V吗

网友:
原来烧上管的原因是这个,学习了。手里有一块戴尔的板也是如此,老烧场管,结合楼主说的,我再研究下。

网友:
手里有示波器但是不会看波

网友:
原本场管是这么烧的,请问多少HZ的示波器才行?

网友:
屡烧也遇到几个,都是自举电容芯片场管一起换,这样安心点

网友:
长经验了,原来老以为这种情况是负载太重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一般老烧上管,就是自举升压bst的问题

网友:
对于修好华硕的高手表示膜拜

网友:
思路很明了 支持

网友:
波形一高一矮就是升压不足么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关键是我有示波器 但不会用 悲哀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
楼主可以啊,我修过老击穿管子的,一般都是芯片短路造成的

网友:
赞一个,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先收藏了.

网友:
感觉这个波形跟电容坏的波形不一样

网友:
基础学的不错 赞一个

网友:
还是必须依靠示波器来维修啊。

网友:
楼主是那个电容啊 找了很久,

网友:
又学到一招 原来自举不够MOS管会发热

网友:
有碰到电感坏导致的烧上管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和好的波一比对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新的芯片也是直接往上吹啊。没问题。

网友:
示波器 我有就是不会用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啊

网友:
原来是自举升压的问题 以后遇到了先换那个电容在说

网友(2015-10-05):
学习了 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肯定要上锡啊 QFN都是那么焊的 但是华硕的引脚短啊 所以不好焊
赞同楼主,感觉华硕的机器的供电小IC引脚就是比别人短啊,像DJ= 焊起来是有点费劲啊

网友:
看到你的标题,我就知道是 PWM电路中的自举升压问题,以前学习的时候,老师教过

网友:
最后一句才是最经典的

网友:
其实也怕老是烧场馆的

网友:
这个没示波器还看不出来

网友:
学了一招谢谢大师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蛮常见的啊,G级断线最常见

网友AE:
是连续换了两个控制芯片吗?
-龟仙人-
嗯 是的
详情

网友:
以前就知道自举电路坏了  会导致不正常工作  没想到还会烧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是连续换了两个控制芯片吗?

嗯 是的

网友:
就是管子的开启电压不足呗

网友:
我看有的高手是并连三个上管的,不知行不行

网友AF:
引用 网友I:
G级断线也会这样!

G级断线也会烧场管?其中原因就是什么?

网友:
看来我要好好练习示波器了请教下  自举生压多少正常

网友:
示波器用的那么6,真该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請問R730GE這個芯片是電源芯片嗎?

网友:
焊QFN 其實不難,多練習去抓手感就會了

网友AG:
請問什麼是自舉電容是在上管的什麼樣的電容?

网友(2015-11-04):
引用 网友AF:
G级断线也会烧场管?其中原因就是什么?

跟自举电路出问题一样,没有驱动

网友AH:
hai有这种问题难得发现啊楼主

网友AI:
上管波形不就是供电波形吗,,难道你还有下管波形?

网友:
j精华就是精华,果然厉害。

网友:
不好修  修好久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上管波形不就是供电波形吗,,难道你还有下管波形?

当然有下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H:
hai有这种问题难得发现啊楼主

挺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請問什麼是自舉電容是在上管的什麼樣的電容?

0.1uf 25V